行星减速机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7-08-21):
可能大多数人(特别是机械行业的)都听过行星减速机这个词汇,但行星减速机却是一个难以相见的一个机械传动配件,,目前生产行星减速机的厂家并不多,特别是国内,更是少之又少,尤其针对那些质量非常好的,那可谓真的可用“稀罕”这个词来形容了,减速机实则是一种设备装置,是通过扭矩的传输把扭矩来进行提高,在很大多机械设备上都能看到,减速机最大的发展前景,便是在机器人的应用上,因为这种传输扭矩的原理可以使得行星减速机能够适应机器人的运行。

网友:
这个资料感觉有点老了,部分观点放到当前来说就有些不太合适。

网友A:
挺多的吧
国内的我们一般用的少,常用德国的

网友B:
可以加个前缀,做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多的吧
国内的我们一般用的少,常用德国的

做高精密的不多,特别是国内的。国外的也是有好几家也不算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个前缀,做的好的。

是么,请提点提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么,请提点提点。

见笑,只是个用过中低端的半吊子选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高精密的不多,特别是国内的。国外的也是有好几家也不算多吧。

国内我们选宁波中大
国外是纽卡特
说起来,还确实不多。

网友C:
做过几家国内减速机上的零件,都是比较有规模的私营大厂

网友:
国内机器人减速机的精度好像不是很高,帝人的RV精度好像能到5秒

网友:
作用是什么?

网友D:
我要说是为了“减速”,会挨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要说是为了“减速”,会挨打么?

我能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我们选宁波中大
国外是纽卡特
说起来,还确实不多。

你是搞技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搞技术的?

网友:
做的好的确实不多

网友:
行星齿轮减速器的精度不适合机器人,而且加工难度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过几家国内减速机上的零件,都是比较有规模的私营大厂

我是专业生产螺旋伞齿轮厂家  兄弟有没有合适的单位帮忙引荐下

网友:
行星减速机主要应用在结构紧凑,传动比大,承载力强的场合,当然了结构复杂一点,国内做的好的不多,价格比普通的要高

网友:
我为什么感觉行星减速器算是机器人领域比较亲民的呢…当时想用谐波和RV,都被价格吓退了。国产行星有一个超级大的回程误差,但只把它当做一个放大扭矩和减小电机最小分辨率的工具即可,真要用行星干活还得配个高位数的编码器

网友(2017-10-18):
国内的精度不够,今年国产精度有所提高!

网友(2019-04-30):
国内国外什么牌子好呢

网友:
鹄兴行星齿轮减速机结构由一个太阳轮与三个对称(有的是四个)行星轮相互咬合,然后行星轮与内齿圈相咬合构成的一种传动结构,
速比是齿圈的齿数与太阳轮的齿数之比然后加上1.此为减速机一级(一段),一般一级减速机最大速比做到10.最小速比做到3.如果需要
获得更大的速比,那么就需要做到二级或者三级。
输入端接入高转速的原动机通过齿轮降速得到较低的转速和较大的输出扭矩。行星齿轮减速机具有结构紧凑,
外形美观,精密度高,扭矩传递平稳,传递效率高等特点,是自动化设备,智能设备的得力助手!应用广泛,性价比高。

作用

1)降速同时提高输出扭矩,扭矩输出比例按电机输出乘减速比,但要注意不能超出减速机额定扭矩。
2)降速同时降低了负载的惯量,惯量的减少为减速比的平方。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电机都有一个惯量数值。

种类
一般减速机分为:鹄兴斜齿轮减速机,
鹄兴精密行星减速机、鹄兴伺服专用行星减速机、鹄兴直角行星减速机、鹄兴行星齿轮减速机、螺旋齿轮减速机、

硬齿面齿轮减速机、三环减速机、中硬齿面减速机、软齿面减速机、鹄兴精密型减速机、摆线针轮减速机、蜗轮蜗杆减速机、

行星摩擦式机械无级变速机、二次包络减速机,双齿面齿轮减速机、丝杆升降机、换向器转向箱、四大系列齿轮减速机等等。

按级数分一般有三种:一级减速(一般为小于10:1)、二级减速(一般为大于10:1而小于等于200:
1)、三级减速(有的品牌没有第三级,最大减速比做到100:1,一般划分原则就是大于100:1),
但雷荇行星减速电机可做到五级,减速比最大做到4592:1;
按用途分:军用和民用;
按运行环境分:标准环境、低温环境、清洁室环境和真空环境;
按精度分:标准精度与高精度与超精密级;
按产地分:国产、进口、国内组装;
按齿面硬度分:硬齿面、软齿面、中硬齿面;
按齿轮形式分:直齿、斜齿、锥齿、螺旋伞齿轮;

特点
伺服行星减速机提供了高性价比,应用广泛、经济实用、寿命长等优点,在伺服控制的应用上,
发挥了良好的伺服刚性效应,准确的定位控制,在运转平台上具备了中低背隙,高效率,高输入转速,
高输入扭矩,运转平顺,低噪音等特性,
外观及结构设计轻小。使用终身免更换的润滑油,及无论安装在何处 ,都可以免维修操作全封闭式设计,
并且具有IP65的保护程度,因此工作环境差时亦可使用。业机器人、和自动化的机电产品行业。
行星减速机其优点是结构比较紧凑,回程间隙小、精度较高,使用寿命很长,额定输出扭矩可以做的很大。但价格略贵

应用领域
行星减速机可直接安装到交流和直流伺服马达上,广泛应用于中等精度程度的工业领域。如:印刷机床、
火焰切割、激光切割、数控机床、工具机械,食品包装、自动化产业.于航太、半导体设备、医疗器材、
机器人、机械手、通讯设备、制药设备、印刷设备、包装机械、纺织机械、数控机床、数控弯管机、
停车设备、量测设备、工作母机、精密监控系统、车辆工业、自动控制系统等行业。

扭矩
扭矩=9550×电机功率÷电机输入转速×速度比×使用系数
电机扭矩=9550×电机功率÷电机转速
电机扭矩×减速机速比<减速机的额定扭矩
备注:电机功率单位【Kw】 电机转速单位【r/m】 输出扭矩单位【N·m】

常见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功率有:90W、120W、180W、250W、370W、550W、750W、
1.1KW、1.5KW、2.2KW、3KW、4KW、5.5KW、7.5KW、11KW、15KW、18.5KW、
22KW、30KW、37KW、45KW、55KW、75KW、90KW、110KW、132KW、160KW、
200KW、220KW、250KW、280KW、315KW等

电机使用系数 就是电机功率和设备功率的比值。在使用过程中,要看情况选择系数。
不过不是越大越好, 因为那样太浪费了。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运行平稳冲击不大, 使用系数大于等于1.2就行;
如果没有冲击,运行平稳只要大于等于一就好了。下图附表展现常见情况下的使用系数选择。

原动机——     工作平稳         轻微冲击        中等冲击         严重冲击

均匀平稳         1.00             1.25             1.50           1.75

轻微冲击         1.10             1.35             1.60           1.85

轻微冲击         1.10             1.35             1.60           1.85

严重冲击         1.50              1.75            2.00         2.25或更大

下一篇:摆线针轮减速机磨损情况如何处理?上一篇:行星齿轮减速机装配步骤

网友:
鹄兴行星齿轮减速机做的不错的,可以了解一下hxreducer.cn

网友(2019-07-03):
行星减速机作用广泛,目前市场上有很多种行星减速机、rv减速机、谐波减速机等等。作用在印刷机、伺服电机、机器人、包装机、等方面。上海万巢行星减速机是一家新型的行星减速机厂家,如有需要可以在官网上了解一下!

网友:
减速机能传递扭矩,前景很好的。

网友:
国内我们选宁波中大
国外是纽卡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