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安装问题哪位大侠会处理?

楼主(2017-08-21):
  如题,如图!谢谢大家啦!

网友A:
按错误提前安装其它组件就好了,网上下一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错误提前安装其它组件就好了,网上下一个就行。

检查了下电脑,其实我电脑里是事先安装了.NET的。

网友(点评):
版本太高太底也是不行的

网友:
下个2.0版本的.NET试试

网友:
一般我会用驱动精灵,安装好系统必备组件后再卸载掉。

网友:
请来函咨询,372647544  有空的时候会发给你,保证好用。

网友:
我的电脑里边也安装的是驱动精灵,少什么软件,插件可以直接安装

网友:
俺也遇到过,连网的话就好办,直接安装,如下图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07呢

CAD没必要用那么高版本吧。
一则启动慢,二来也占内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