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使用钣金进行展开放料尝试

楼主(2017-08-21):
因为厂里需要,自己家加工一个三通,准备用圆管进行加工,但是圆管上的划线,线的位置和尺寸是很难确定,在网络上看到使用soidworks进行钣金展开放料,来得出二维曲线,二维曲线打印出来后贴在管子上进行划线。
但是尝试了很长时间却不能成功,最后发现,使用solidworks2013展开总是出错,soidworks2014可以成功。
在此分享给各位。

网友:
谢谢分享,钣金是个很强大的功能

网友A:
为什么出错?为什么又成功了呢?

网友:
要1:1打印。

网友(点评):
标出几点尺寸,取点法 就画出来了。

网友:
去一家钣金厂,车间墙上挂满了1个厚的各种形状的不锈钢样板。
一比一描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出错?为什么又成功了呢?

不太清楚原因,前面步骤都是一样的,最后出来的东西solidworks2013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厚度一致,宽度很窄的一条边。应该是不能自动识别展开后的平板大小。

网友:
可以自行百度下载

网友B:
其实要么是你设置问题,要么是你安装的2013有问题,这个东西对solidworks现在那个版本都是没有问题的。其实这类东西用solidworks不是最方便的,毕竟前期模型还要自己建。国产的金林钣金之类是最好用的,模型建好了,尺寸一填自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要么是你设置问题,要么是你安装的2013有问题,这个东西对solidworks现在那个版本都是没有问题的。其实 ...

刚刚下载了一个试了一下,感觉是一个很牛逼的软件。总算是抛砖引玉了。

网友:
简单的CAD放样也可以的。

网友:
感觉不是那么难做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