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外圆磨床和轧辊磨床的区别

楼主(2017-08-21):
最近单位(钢铁公司)要采购一台磨床,要求可磨削件外径1000,长5000,重11吨的轧辊。有单位报MK84100,有单位报MK13100,请问各位大侠,外圆磨床与轧钢磨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外圆磨工作原理:
工件支承在头架和尾座的两顶尖之间,由头架的拨盘带动旋转作圆周进给运动。
应用:
外圆磨床主要用于磨削圆柱形、圆锥形的外圆和内孔,还可磨削阶梯轴的轴肩、端平面等。

网友B:
最简单的理解是床身承重不同。可以磨那么大的工件,报价一万多,简直是开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理解是床身承重不同。可以磨那么大的工件,报价一万多,简直是开玩笑。

那个MK13100不是价格,是型号,84代表轧辊专用,13代表通用外圆,100是型号

网友(点评):
理解成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圆磨工作原理:
工件支承在头架和尾座的两顶尖之间,由头架的拨盘带动旋转作圆周进给运动。
应用:

网友C:
看你的需求,你这是热轧板带还是冷轧,磨支撑辊还是工作辊。

这两个磨床主要区别还是能不能磨凸凹度(弧度)的问题,还有磨削精度问题。

网友:
这个必须采购专业的轧辊磨床,外圆磨床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轧辊磨床才是磨轧辊的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需求,你这是热轧板带还是冷轧,磨支撑辊还是工作辊。

这两个磨床主要区别还是能不能磨凸凹度(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需求,你这是热轧板带还是冷轧,磨支撑辊还是工作辊。

这两个磨床主要区别还是能不能磨凸凹度(弧 ...

工作辊及支撑辊都要磨,轧辊都是平辊不要求磨中凸中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