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轴承问题咨询

楼主(2017-08-21):
请问现有一个机构有三个孔需要保证同心度,请问能不能安装三个调心轴承进行调心

网友A:
不能,只能成对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只能成对使用

是不是两个调心轴承使用了后位置就限制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只能成对使用

还有请问下,两个轴承,一个调心轴承,另一个非调心,一起使用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请问下,两个轴承,一个调心轴承,另一个非调心,一起使用可以吗?

可以

网友:
其实实际中也有用的,倾动机上插入式的一次减速机就是三盘轴承,虽然过定位了,但是由于结构限制,还是用了。

网友:
调心球轴承有圆柱孔和圆锥孔两种结构,保持架的材质有钢板、合成树脂等。其特点是外圈滚道呈球面形,具有自动调心性,可以补偿不同心度和轴挠度造成的误差,但其内、外圈相对倾斜度不得超过3度

网友:
同心度这个说法本身就要问题,调心轴承也并不能改变你说的同心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两个调心轴承使用了后位置就限制死了

 那当然,向心轴承定位后轴在径向就固定了,看一下调心轴承的照片或实物了解它的结构原理就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请问下,两个轴承,一个调心轴承,另一个非调心,一起使用可以吗?

 可以,但就失去了调心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就失去了调心功能

那就是说调心轴承只有成对使用的情况下才能起到调心的作用

网友C:
可以从其他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比如如何从结构上去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从其他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比如如何从结构上去改善

主要是想知道调心轴承是不是只有成对使用的情况下才能起到调心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就失去了调心功能

但是我经常看到一个调心轴承和一个非调心的轴承一起使用,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那两个轴承一起使用,一个调心轴承,另一个非调心,还能起到调心的作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经常看到一个调心轴承和一个非调心的轴承一起使用,这是为什么?

 仔细想了下,成对使用时对于轴变形、轴承座变形、轴心错位和交叉均能调心,而不成对使用时,也只能对于轴心发生角度上的偏差能起到调整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两个轴承一起使用,一个调心轴承,另一个非调心,还能起到调心的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