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容器的压力可以大于这个固定值吗

楼主(2017-08-21):
        以一个固定压力值对一压力容器进行充气,压力容器的压力可以大于这个固定值吗?如果先对压力容器进行充气后,能否一边充气一边放气?放气的压力值能否大于这个固定值?没有接触过压力容器,是个小白,还望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不能,不能!

网友:
不能大于固定的压力值的,否则小命难保

网友:
以一个固定压力值对一压力容器进行充气,压力容器的压力可以大于这个固定值吗--
压力容器有最大使用压力,不可超压(特种设备,存有安全隐患);另外低于额定压力的气源或其他充气时,容器内压力不会大于气源压力(否则泵存在的意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