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工程图的问题

楼主(2017-08-21):
我把画完的零件和其工程图分别保存到两个文件,打开工程图时是虚线框,只能自己一一关联,很麻烦,请教怎样上传工程图打开时会直接看到图,而不是找不到参考出现虚线框?

补充内容 (2017-8-22 09:09):
自己开始都放在一个文件夹里,后来要求将二维与三维分开备份到另一个文件夹的两个小文件夹里,我是分别直接复制到两个文件夹里,就“失联”了

网友A:
将工程图转化为 pdf .不用附带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工程图转化为 pdf .不用附带零件。

是个好办法,但是公司要求二维与三维文件必须上传

网友:
放在一个文件夹
或者打包上传,用solidoworks的打包功能。勾选带工程图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层主的做法,但现在楼主是要求零件和工程图分开放,是不是在起初保存时就要放在同一文件件下的不同文件件。

网友(点评):
本来和目录的存储位置是没关系的。但是你不能移动。就是创建的时候就在不同目录。

网友(点评):
如果要移动,也是右键菜单 solidoworks 移动

网友B:
打包时选择不同的文件存放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包时选择不同的文件存放可以吗?

您是说将工程图和三维图分别打包存放吗

网友:
另存为分离的工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说将工程图和三维图分别打包存放吗

打包的时候分别存放。

网友:
为什么要分开放? 分开放为啥不能用PDF ,这个不是故意找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