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法:红色胶圈上涂抹一层润滑油

楼主(2017-08-21):
涂抹效率必须要高,涂抹要均匀,红色前段因为要插入,所以必须要有油

网友:
纱布做成网兜状,直接浸泡在润滑油里然后用洗衣机甩干桶甩干

再组装,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点评):
你红色的橡胶不是和黑色是装配起来的吗?组装是我们做手机的人常说的,不知道你们这个行业怎么说

网友:
红色胶圈在润滑油中粘一下,旋转几圈,然后提起,可否

网友(点评):
其他地方不能沾油

网友:
用一个海绵橡胶轮,与这个物体啮合旋转
在用一个刷子,持续不断的刷这个海绵橡胶轮。
然后用油管给刷子供油。控制速率。
不谢

网友(点评):
插入之前这么搞一下,nice。

网友(点评):
我以为楼主是要做自动化涂油的生产线呢

网友(点评):
就是自动化涂油的生产线

网友(点评):
你这个方法没有效率

网友:
参照一下印刷工艺,一般用滚涂法

网友(点评):
滚涂法没有效率

网友:
订做一个油槽,上面按零件尺寸开上定位台阶,东西放上去滚一下就好了

网友(点评):
要成批量的做

网友A:
我们类似的地方都改用人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类似的地方都改用人工了。。

你们的是什么产品?为什么又改人工?

网友:
首先不是想的提高效率,是如何满足生产工艺。
涂的好了,可以成组复制,效率就提高了。
也和产品的供料、运输有关。你一次就供一个,怎么提高效率啊~
我觉得不是要提高刷涂的效率,是要提高供料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