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精度机构疑问

楼主(2017-08-21):
之前设计一台升降设备,结构为伺服电机带减速机通过同步带带动滚珠丝杆升降,目前情况是升降5mm以上能精确定位到0.01内,但是现在新要求每次能实现直接升降0.01,这样走总是有误差。
什么机构可实现??目前问题出在哪?(减速机齿轮间隙还是同步带问题或是其他)

网友A:
这个误差是用什么检测的?编码器装在丝杠上还是电机上?
负载多大?丝杠多大多长?

网友B:
要每次走0.01,这不光和你的传动机构有关,还和你导轨状态有关(比如爬行,传动间隙、预紧等)
解决的办法:
1,使用本身精度更高的电机,丝杠,减速器,导轨做的更好(包括摩擦,、润滑,预紧等)同步带估计就要弃用了
2,电器补偿(你现在这些都不用动,前提是这些东西性能足够稳定,你足够了解你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每次走0.01,这不光和你的传动机构有关,还和你导轨状态有关(比如爬行,传动间隙、预紧等)
解决的办法 ...

感谢目前是往复走大行程解决的,稍麻烦点,方案一我替换下试试

网友:
二楼大侠说得在理啊,赞

网友:
电机直连丝杆

网友C:
怎么可能用本身误差就有0.01的结构去走0.01呢?先把精度再提高一个数量级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用本身误差就有0.01的结构去走0.01呢?先把精度再提高一个数量级再说吧

请问大师怎么提高精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师怎么提高精度?

我不是大师,只能说说我的建议,你要求的精度其实很高了,可以考虑用直线电机,或者在已有结构上加光栅尺形成闭环,前提是机械结构精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大师,只能说说我的建议,你要求的精度其实很高了,可以考虑用直线电机,或者在已有结构上加光栅 ...

谢谢,这个东西是因为后来做不同产品,工艺变更想在原有的结构上改。你说的方案同事说应该可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东西是因为后来做不同产品,工艺变更想在原有的结构上改。你说的方案同事说应该可行。

做出来了可以反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出来了可以反馈一下

必须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误差是用什么检测的?编码器装在丝杠上还是电机上?
负载多大?丝杠多大多长?

日本三丰数显千分尺,反复测量升降都没问题

网友:
用直线电机就贵囖,要光栅反馈找我哈

网友:
步進馬達定位比較好

网友(2020-10-15):
楼主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