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用滚珠丝杠

楼主(2017-08-22):
我想我用汽缸推动滚珠丝杠,丝杆旋转,把直线运动转化成旋转运动。滚珠丝杠不能自锁,理论上应该可以实现。我以前用手推动数控车床的拖板,丝杆是可以转动的。但是这种方式一直没见过有人使用,不知道会有什么风险。我现在的机器受力很小,速度也不快。

网友:
我认为可行,我也这样想过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不要怕 就是干  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

网友:
原理上可行,应该没什么问题,就是气缸推力会较大

网友A:
因为你没说明用途,只能是理论可行。
丝杠是把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
力的情况是把扭矩变成了推力或者拉力。
反着用的话,就是相当于输出的是一个扭矩。
楼主可以算一下,你用多大力,输出多大扭矩。

而最终得到的结果,也是一个电机的作用。
为什么不直接采用电机,工作性能稳定可靠,而非要弄一个不可靠的,传动复杂的一套系统呢。

网友:
为了提高效率选择导程大的用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说好呢。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是从理论上来说,屎其实也是可以吃的,不会吃死人,但是正常人都不会去吃,为什么?
用当然能用,但为什么要这么用?这么用会带来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解决这些问题的成本和市场上现成的直线转化转动的机构相比有没有优势?这些问题想明白了,要不要做心里大概就明白了。

网友:
你这是事倍功半!就像减速机反过来用,费劲!!

网友:
理论上确实可行,但是有一点,为什么不用气动马达?你要是想推动滚珠丝杆旋转,滑块移动距离,这气缸的行程一般不会短的(这个你可以计算下),行程长也就是安装尺寸大,为什么放着简单且空间小且成本低的方案不用,选用复杂且空间大且成本高的方案?

网友:
关键是为什么?结构要求?借力?测量?反馈?...............

网友:
主要还是看你要用来干嘛吧

网友:
滚珠丝杠你说的是不是用气缸去推滚珠螺母,让滚珠螺母带动丝杠旋转。按我的理解滚珠丝杠正确的用法是用丝杠的旋转带动螺母直线运动,这种运动方式就类似于螺丝,但滚珠丝杆配合的是螺纹与滚珠,而螺栓是螺纹与螺纹之间的运动接触。所以滚珠丝杠的传动顺滑能承载,滚珠在螺纹里受的力是来自一个平行于丝杠的水平推力与垂直于滚珠与螺纹表面接触的力的合力,才迫使滚珠沿螺纹运动,滚珠丝杠就有不同的螺距不同的规格也就是导程。自己查一下资料基本上导程越大能传动的载荷越大,因为导程大螺距也就大,滚珠所受到丝杠沟槽给的垂向力与平行于丝杠的推力之间的夹角越小,合力与运动方向的夹角越小运动的趋势就越大。你反过来作用估计很难实现不是不能实现,想想如果一套螺栓用螺母做直线运动螺栓会做旋转吗?能实现的话就是载荷小导程大,使合力大于阻力部分运动趋势越大。当你一味的增加气缸的推力只能把滚珠副跟丝杠弄坏,至于哪个先坏就看你的东西了。就类似与用丝杆带动螺母当负载过大时一直增加转矩会让滚珠迸出来。这是我的个人愚见,错误的地方还请指出,咱不能不懂装懂把别人带沟里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说明用途,只能是理论可行。
丝杠是把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
力的情况是把扭矩变成了推力或者拉 ...

你懂个🐔巴,伺服电机贵的要命,而且体积大,普通电机加变频器也昂贵。还不如汽缸便宜。

网友:
确实用手推过,能这样用,但是要化直线为旋转有很多办法,滚珠丝杆那么高精度的东西,给你配合气缸,精度就没了
还不如用旋转气缸
再不然用齿轮齿条也比你这个好吧

网友:
還是用通用一些的東西吧

网友:
路过,用到实例再说

网友:
小的丝杆推过,没问题。
没人用估计是行程,空间等诸多原因吧,这么做本身结果也很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