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 镀铬 镀镍 问题请教

楼主(2017-08-22):
公司刚做的一批工件,镀白锌,基体45钢,内孔没有镀上,图片如下,想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可以改善吗?

还有镀硬铬内孔是不是很难镀上,通孔呢?
化学镀镍和电镀硬铬哪个价格贵啊,功能上有什么区别,设计时如何选择?
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内径有多大,不过根据图片目视,应该是可以做进去的

建议使用非氰碱性锌来做电镀,不要使用酸性锌电镀(你这个工件控制的好也是可以的),非氰碱性锌的深孔电镀能力比酸性锌好很多,

镀镍应该问题不大,看厂商的电镀能力

不过这个工件应该要选择滚镀,如果一定要挂镀的外观,那么挂具要设计的很好,开口需要横着对着电镀的阳极,否则很容易有空气在内部导致镀不上,或者开口向上,采用辅助阳极(这样只能用手工线,否则会残留药水在孔内)

盲孔电镀一直也是电镀的难点之一,需要很好的挂具设计/药水调试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内径有多大,不过根据图片目视,应该是可以做进去的

建议使用非氰碱性锌来做电镀,不要使用酸 ...

谢谢大神
这个是图纸,供应商说滚镀容易损伤表面。
是不是所有的电镀,不管镀镍 镀锌 镀铬 镀深孔都是难点啊。
是因为药水进不去还是网上说的电荷屏蔽啊。

网友:
这个没问题。。。我们一个件内螺纹都能镀上

网友B:
这个件挂镀怎么挂啊,以前做过一个零件上没有孔,要挂镀,电镀师傅非要让我在上面加个孔,好穿铁丝。

网友:
是否可以开一个工艺孔,解决盲孔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件挂镀怎么挂啊,以前做过一个零件上没有孔,要挂镀,电镀师傅非要让我在上面加个孔,好穿铁丝。

如果是圆棒,两头没有孔,那么可以用磨尖钢针两头顶住,这个前提是圆柱不能太大,可以接受在两端有一点挂具印

其他夹持方式都是要损伤外观面,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
这个是图纸,供应商说滚镀容易损伤表面。
是不是所有的电镀,不管镀镍 镀锌 镀铬 镀深孔都是 ...

这个是看你要求,滚镀的表面和挂具确实不一样,所以要看你能接受什么样的外观面,是均匀的外观就可以,还是一定要很光亮平滑

对你这个产品,主要还是药水进不去,电荷屏蔽是可以使用辅助阳极解决的,如果你一定要挂镀的话

网友:
这种内孔一般的工厂不好做的,采用无电解镀镍工艺,这个问题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圆棒,两头没有孔,那么可以用磨尖钢针两头顶住,这个前提是圆柱不能太大,可以接受在两端有一点挂 ...

还有个问题就是,镀硬铬孔口堆积,是厂家工艺问题还是镀硬铬的先天不足

网友:
盲孔,孔内有空气,液体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内径有多大,不过根据图片目视,应该是可以做进去的

建议使用非氰碱性锌来做电镀,不要使用酸 ...

版主讲的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圆棒,两头没有孔,那么可以用磨尖钢针两头顶住,这个前提是圆柱不能太大,可以接受在两端有一点挂 ...

谢谢前辈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镀硬铬孔口堆积,是厂家工艺问题还是镀硬铬的先天不足

电镀本身就是收到电流的影响,尖端放电(类似比喻,其实就是在尖端电流密度高,导致金属沉积的特别快)

这个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应该孔口不够平滑(毛刺等等问题)造成尖端电流密度过高,造成圆孔口部尺寸变异特别明显

解决方法就是打磨口部,但是电镀的局限依然存在,膜厚不均是非常难以解决的,只能具体产品来具体设计辅助挂具来解决

如果镀硬铬的膜厚差别让你头痛,那么可以试试另外一个方式,化学镍+真空热处理,晚上资料也很多,可以自行搜索

在目前的条件下,化学镍是最有可能部分取代硬铬的,可惜随着环保的稽核力度越来越大 ,硬铬还能在电镀园区内找到,化学镍确变得和大熊猫一样,
这是表面处理人 的悲哀,铬致癌,但是好处理,生产过程中没人管,化学镍磷/镍 排放量大,占用废处理资源多,所以,悲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镀本身就是收到电流的影响,尖端放电(类似比喻,其实就是在尖端电流密度高,导致金属沉积的特别快 ...

学习了,
我们原来公司有的工件用 化学镍+热扩散,是不是就是您说的真空热处理

网友(点评):
热扩散我还真的不熟悉,化学镍热处理我也只是打过一次样品,当时是直接使用400摄氏度热处理的,客户测试没有问题,只是后来因为成本问题,还是采用镀硬铬处理,从网上资料来看,应该是有差别

网友:
如果你们公司的产量很高,可以考虑引入我们要技术转让的环保新技术——合金催化液,只需要液体浸泡就可以达到电镀的效果,而且深孔盲孔都可以处理的很好,成本低廉,有兴趣可以联系 17710917975(微信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