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a10vo变量泵怎么调节压力

楼主(2017-08-22):
如图的力士乐变量泵,更换之后,需要调整压力在230bar,液压不好,有点迷糊,怎么调节呢,压力表有,能看到读数,但是不知道调节哪。

楼主:
这个图片,各位能看清吗

网友:
样本上是这样的,里面是压力调节,外面是流量调节。同请教一下,这个压力调节压力小于系统的总压力,是外部负载时候的最大工作压力吗?如果溢流是不是从变量泵上的卸油口回油箱呢?

楼主:
实际上就是有点迷糊,到底调压力那个钮(就是里边高出一块那个阀),还是调节流量那个呢。外部比较低的那个,我这个我感觉是调节压力那个,因为是系统的最高压力调整为230bar,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打个电话问一下销售人员或者厂家

网友:
调节压力里面那个逆时针降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