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ventor的曲线方面

楼主(2017-08-22):
         最近翻了一下帖子,发现很少对于曲线应用的提问,对于螺旋曲线如何按不规则的路径变化的疑惑,不知道能否在这里找到答案?

网友A:
所有“不规则”的东西,都难以在软件中定义。
您的截图真的是一个不规则的东西吗?
我猜您要的如下图:

但是我做这个模型的时候,一根曲线也没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不规则”的东西,都难以在软件中定义。
您的截图真的是一个不规则的东西吗?
我猜您要的如下图:

陈老师,你好!不规则,应该就是说无迹可寻吧?我只是像知道如何让螺旋线,按照自己既定的方向,或者方式去定位而已。
请老师指点!

网友A:
无迹可寻?【这在任何软件中都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迹可寻?【这在任何软件中都不能实现】

好吧。说的通俗易懂一点,就是跟着我的样条曲线走~
之前用过UG,发现UG很容易就实现了这一个功能,inventor却无从下手。

网友:
不规则,应该就是说无迹可寻吧
说的通俗易懂一点,就是跟着我的样条曲线走

这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件事情的表述?一头雾水

网友:
楼主,讨论技术问题,最好还是采取举例法。比如,啥样啥样的家伙,上传图片或上传图片或模型文件。

想要的机构草图,总会画的吧。

P.S. 我设计设备,电脑里的总装模型里,没有弹簧、没有链条。曲面?凸轮曲面是最复杂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