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螺丝打滑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08-22):
          如图,螺丝和螺纹柱之间夹着个铝合金旋转块(左侧)。现在旋转板旋转了容易让螺丝打滑。螺纹是M4的锁紧力很小。

网友:
考虑加个螺栓,错开些位置,别让螺纹直接受力,而是让两个螺栓受剪切力

网友(点评):
听着是不错,可是电机的旋转轴只有一个怎么错位呢?

网友A:
1.不要使用十字花的螺钉,请使用内六角圆柱头螺钉。
2.加个平垫再加弹簧垫片。
3.使用螺纹胶。
4.如果有振动,考虑隔振。
以上方案需要同时采用。

网友(点评):
隔震如何做,

网友(点评):
234明白,第一条没明白呢,为什么要用内六角的螺钉

网友:
旋转的话,可以做一个铜垫片在中间。剩下的问题就是考虑螺纹锁紧问题,换一种螺纹锁紧方式。

网友(点评):
铜垫片的作用是什么,。是不是软可以防震。塑胶的怎么样

网友:
螺丝和螺纹住一定要对正,否则也会打滑的

网友(点评):
啊?没明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要使用十字花的螺钉,请使用内六角圆柱头螺钉。
2.加个平垫再加弹簧垫片。
3.使用螺纹胶。

以往的经验是十字花的螺钉往往拧不紧。也可能是我遇到情况不同,但是我仍认为十字花拧不紧。像你用的这个十字花螺钉是不是锥头?这样肯定也拧不住啊,而且螺钉与工件之间的接触面不够,所以也会容易松掉。
说道隔震,主要看你设备用途,我不清楚,仅供参考。用双头螺纹的减震垫片也许有用,不过要看你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