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去毛刺

楼主(2017-08-22):
       如下图所示,为一零件截面图,现需要利用旋转锉刀对边缘进行去倒角毛刺(如左图),同时需要保证去毛刺的形成的倒角大小尽量保持一致,现利用调节气缸压力来调节锉刀的切削深度以及保证形成的倒角大小保持一致(如右图),现请教各位网友这种方法是否可行,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以及更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刀具走插补轨迹。

网友A:
用气缸调节是不是会出现不稳定,有振纹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气缸调节是不是会出现不稳定,有振纹的情况

谢谢你的回复,要对气缸用调压阀来控制,这样应该会好点,但是应该还是会出现振纹的现象
不知道大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

网友B:
气缸是柔性的,你用一个柔性的工具来控制尺寸是不现实的,控制尺寸必须是刚性的部件。建议楼主最好把产品图发上以及将要求讲清楚比如倒角多大什么材质等,让大家看看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是柔性的,你用一个柔性的工具来控制尺寸是不现实的,控制尺寸必须是刚性的部件。建议楼主最好把产品图 ...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就是产品的截面图厚度在150左右,是铝的,由于截面是不规则的所以想利用气缸的柔性来保持倒角大小的一致性,具体的倒角大小不能超过C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品多厚,拿在手上倒角》可以用数控倒角啊,效率品质都有了

谢谢你的回复,方案确定的是用机器人夹持工件来去除毛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就是产品的截面图厚度在150左右,是铝的,由于截面是不规则的所以想利用气缸的柔性来 ...

你这个是型材剧断的吧,铝料粘刀。不管是小目数的锉刀还是大目数的锉刀都不好把控C3这么大的倒角,要求高的话还是建议还是上数控雕刻机用倒角刀去毛刺比较好。雕刻机的加工费比加工中心/数控铣床便宜很多且效率高。

网友D:
没看出怎么倒^_^

网友E:
这里靠气缸的行程改变,锉刀 的深度或者角度,这是不太显示的,本身调教的深度或者角度是微调的,而气缸的调节控制这里很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靠气缸的行程改变,锉刀 的深度或者角度,这是不太显示的,本身调教的深度或者角度是微调的,而气缸的 ...

谢谢你的回复,我准备用精密调压阀来调节气缸两端的压力,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出怎么倒^_^

哈哈,可能我没说清楚,利用旋转锉前面的三角锉刀然后倒边缘倒角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准备用精密调压阀来调节气缸两端的压力,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这样不现实,柔性力度,磨出来的也不平,效果也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不现实,柔性力度,磨出来的也不平,效果也难控制。

谢谢,不知道你有没有好的建议,如果气缸不行那换成弹簧如何?

网友F:
干吗不用扭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吗不用扭力电机

谢谢你的回复,能说明白点吗?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要对气缸用调压阀来控制,这样应该会好点,但是应该还是会出现振纹的现象
不知道大侠有没 ...

只要你设计的这个机构有足够的刚性,就不会出现振纹等现象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气缸是柔性的,你用一个柔性的工具来控制尺寸是不现实的,控制尺寸必须是刚性的部件。建议楼主最好把产品图 ...

说得太绝对了!
某些场合纯刚性是难以解决问题的,柔性要看你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得太绝对了!
某些场合纯刚性是难以解决问题的,柔性要看你怎么用。

谢谢,那大侠感觉这种结构适不适合去毛刺?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大侠感觉这种结构适不适合去毛刺?

到底是要倒角还是要去毛刺?
要倒角,需要倒多大角?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到底是要倒角还是要去毛刺?
要倒角,需要倒多大角?

谢谢,是想通过倒角来去除边缘的毛刺,不要大于C3,然后尽量保持倒角大小一致,当然倒角越小越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想通过倒角来去除边缘的毛刺,不要大于C3,然后尽量保持倒角大小一致,当然倒角越小越好了

如果不要求倒角距离,仅满足去毛刺,咨询一下3M的相关产品,可能更适合

网友(2022-02-18):
这个可以实现,但是自己不好做。还有一种力矩传感器,但是随动性要求刀具不能移动太快,限制了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