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设计凸轮和一个不完全齿机构

楼主(2017-08-22):
       自己想做一个机器自己用,可是小白,想请大神帮忙计算一下,对各位大神来说,这应该是小菜一碟了。

       如图我是想通过电机M提供动力,20r/min,a、b、c、d组成一个不完全齿轮机构,b转动一周使a转动八分之一周,c转动一周使d转动三分之二周,d再通过链轮使凸轮转动一周,a转动时,d不转动保持位置,d转动时,a不转动保持位置。

       凸轮的推程30mm,用20mm的轴,推程角为90度,远程停止角为180度,回程角为90度,从动件荷载约10kg,凸轮的轮速为30r/min,考虑用直径10mm的滚子或平底从动件,希望凸轮尺寸尽量小一点,采用正弦加速度减小机械冲击,推程的后半程和回程的前半程能有较高的速度,凸轮是逆时针旋转的。

       在此先感谢各位大神了!!!

补充内容 (2017-8-23 12:56):
两个链轮之间用链条传动来带动凸轮E转动

楼主:
没有大神帮心算一下吗!!!!

网友:
这种需要查机械设计手册的,参照标准进行改进设计

网友:
没看明白,表示

网友:
赞一个!方案探讨中

网友:
楼主,你就是大神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一定要要不完全齿的结构,看了你的需求,除了D转A不转,A转D不转这个需求,普通齿轮都能满足要求
楼主没有特别说明,因此我假定你的传动是单向的
为了满足上面说的D转A不转,A转D不转这个功能,可以在齿轮B和C上增加单向轴承,这样就可以保证只有电机输出的时候D和A是转动的,当D和A提供动力的时候B,C齿轮不转

如果我理解错了,传动是需要正反转的,将其中一个单向轴承反装,配合电机的正反转也能实现D和A单独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一定要要不完全齿的结构,看了你的需求,除了D转A不转,A转D不转这个需求,普通齿轮都能满 ...

你是没懂楼主意思

网友(2017-09-22):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一定要要不完全齿的结构,看了你的需求,除了D转A不转,A转D不转这个需求,普通齿轮都能满 ...

单向轴承搞不定吧。电机是唯一的动力输出,应该是单向运转吧。
欢迎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没懂楼主意思

除了不完全齿轮,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实现lz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