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张力控制问题

楼主(2017-08-22):
       本人小白一枚,对张力方面好多疑惑,请各大神不要介意,帮忙提下建议。

       我在做一个产品中发现的两个问题,想知道如何去控制张力来解决:
       问题1:在收卷过程中,张力(我們是电压表读数的)数值不变,速度不变,收到一定米数会出现严重的跑卷情况。
       问题2:分切成小卷样品时,随着母卷变小张力需随之调节减小,但纯粹凭借经验,有没有反馈系统可以自动调节?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如果稍微调节不当偏大了,纸管管芯就会起皱,导致较难从收卷气棒拉出。

        这个产品本身薄且软所以对张力的敏感性相对其他产品强很多。谢谢!

网友A:
很多品牌的伺服或变频系统,有标准的收放卷张力控制工艺包,这些都是很成熟的方案

网友B:
这个东西之前有稍微微了解过一点点,我随便说说,你随便听听;
问题1中,收卷过程中,随着半径增大张力应该要产生变化,速度应该要跟着改变的。
反馈系统是有的,还分闭环开环,利用传感器啥啥的,浮动辊啊这些。软包装印刷行业的机器好像都这样
恩,网上有很多张力控制系统的方案资料你可以去搜看看。

网友C:
有些跟行业材料有关,小卷,直径三五百毫米时需要大张力,打下基础,否则直径再大,就会拉稀

网友D:
我记得有一个经典的应用,楼主可以具体了解一下:

用低摩擦气缸  + 精密减压器 来解决张力的问题,  大概意思是在两卷纸中间布置这个结构撑着, 如果张力大了,活塞杆会被压下去,张力减小, 如果张力小了, 活塞杆会顶出,提高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品牌的伺服或变频系统,有标准的收放卷张力控制工艺包,这些都是很成熟的方案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之前有稍微微了解过一点点,我随便说说,你随便听听;
问题1中,收卷过程中,随着半径增大张力应该 ...

嗯嗯,我去搜索下,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跟行业材料有关,小卷,直径三五百毫米时需要大张力,打下基础,否则直径再大,就会拉稀

半懂  哈哈  还是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有一个经典的应用,楼主可以具体了解一下:

用低摩擦气缸  + 精密减压器 来解决张力的问题,  大概意 ...

非常感谢

网友:
有一种伺服电磁张力机构,楼主可网上搜搜看,或许可以采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半懂  哈哈  还是谢谢啦

你的卷估计比较大,恒张力不好使。市场上自动张力控制器到处都是,一千多块钱,闭环,控制磁粉制动器的电流或者力矩电机转矩,但对于你这个情况不好使

楼主:
@xiaobing86203 @xueqingchao @一颗没有壳的蛋 @qq332867999 @受不了了
打扰一下  想问下你们觉得锥度收卷和恒张力收卷各自怎么样?

看资料有的把恒张力说得很好  有的又说锥度更好
对于收卷
对于放卷
是不是适用的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卷估计比较大,恒张力不好使。市场上自动张力控制器到处都是,一千多块钱,闭环,控制磁粉制动器的电 ...

那么卷径较大的收卷更适合用那种收卷方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卷径较大的收卷更适合用那种收卷方式呢?

这个属于控制范畴了,普通那种压力传感器或者摆臂恒张力能适应大多数情况,但卷径比较大就要变张力,需要程序或者人工干预,表面卷取则不需要这么讲究,有些很松的卷都能收到一米多直径

网友E:
没看明白楼主在卷什么,有图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明白楼主在卷什么,有图片么

BOPP薄膜 收卷跑卷
分切小卷张力问题导致纸芯变形

网友C:
楼主这个,是不好收卷,我说的是纸张收卷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是不好收卷,我说的是纸张收卷哈

哈哈  纸张是好些   这个材料性质对张力要求就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纸张是好些   这个材料性质对张力要求就比较大

这些材料收好的放哪里,一不小心自己都要垮,很多膜运输的时候都用夹板给保持着,否则运到厂家手里会乱得不像样

网友(2022-10-14):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有一个经典的应用,楼主可以具体了解一下:

用低摩擦气缸  + 精密减压器 来解决张力的问题,  大概意 ...

你说的这个产品有厂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