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普及链条结构

楼主(2017-08-22):
看的手册,之前链传动都是选用,也没这么细的了解。
手册上写得:链条外链板与销轴、内链板与套筒采用过盈配合连接。
                     这个地方间隙配合不行吗,过盈的目的是什么?
另外就是链板安装的时候,轴向没有止口?

网友A:
过盈是为了让内链条转

网友B:
不过盈要散掉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盈是为了让内链条转

呃,我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盈要散掉了啊

呃,我理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呃,我理下

套筒和销轴是间隙配合,这个位置才是转动副。前两个过盈,不然就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套筒和销轴是间隙配合,这个位置才是转动副。前两个过盈,不然就散了。

简单来说就是,需要套筒与内链板转,其他不转(也保证了销不会掉出来)

网友:
靠过盈实现轴向固定……

网友:
因为轴的两头有墩头,所以链板不会松动脱落,楼主以后若拿到实物链轮链条亲自安装一下就会知道了

楼主:
嗯嗯,谢谢各位

网友(2019-02-27):
共同学习 一起进步

网友(2019-05-25):
对着实物仔细研究一遍就清楚了

网友(2020-05-15):
我也想想,理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