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器,如豆浆机,榨汁机用的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

楼主(2017-08-22):
如题,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直流吧,估计跟电钻差不多

网友A:
一般是用交流同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用交流同步电机

您是在这个行业的吗?

网友B:
交直流两用串激电机

网友:
应该是直流电机了,首先不是重载场合,不需要出力大的电机,其次是要考虑安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直流两用串激电机

确定吗?知道哪里有卖的吗?

网友:
这种大多都是产品配套设计的,你可把要求说说,大家看看有合适的否

网友:
豆浆机直流电机噪音小,榨汁机高档的用交流同步电机转速低力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