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餐具表面拉丝后处理

楼主(2017-08-22):
各位大神:

        小弟最近公司在做一款304不锈钢的不锈钢餐具,表面拉丝处理,但拉丝后指纹、水渍都很明显,并且很难擦除,因本人初入此行,对这种不锈钢餐具的表面处理,不太了解,不知道是否有大神了解,或者同行前辈,不吝赐教。
        我尝试过钝化处理,但效果不好。在考虑打蜡,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高见。

网友:
呃,这个还真不熟悉了,我们也只是最多做到钝化

网友:
楼主拉丝是采用多少目的?

网友:
局部手工乱丝

网友A:
豆浆机里面的电机号称为单相串励式.既可用交流电,又可用直流电.
它的工作原理是直流式电动机,所以转速可达每分钟上万转.交流异步电动机最高转速只能达到每分钟三千转.

网友:
去超市买几个不同的不锈钢餐具回去研究下,不同价位的产品区别

网友(2018-11-26):
我们做的扶手管也遇到此问题,请大侠赐教。

网友:
去问问卖不锈钢板材的人吧,直接跟他们要拉丝防指纹的不锈钢材料!

网友:
可以去参考其他厂家做的呀

网友(2022-06-05):
引用 网友A:
豆浆机里面的电机号称为单相串励式.既可用交流电,又可用直流电.
它的工作原理是直流式电动机,所以转 ...

和lz的帖子有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