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运动机构原理咨询(问题1解决,来问题2)8.23更新

楼主(2017-08-22):
问题1:
如图,这个机构所示,应该是机座铰链中心跟滑轨是同一水平线的?然后2转动一定角度时,3点的运动轨迹是直线的?

这个谁能给个数学方程解释下

谢谢论坛网友的讨论,轨迹我现在弄清楚了,我还想知道,

问题2:当滑块水平移动x的时候,点3的移动量是多少,有对应关系吗?

网友A:
如果短杆长是长杆一半,且铰接是长杆中点,则3永远在6的正上方。参考直角三角形,短杆可视为斜边中线。

网友(点评):
图中并看不出,短杆长是长杆一半,且铰接是长杆中点

网友(点评):
新增了个问题2,欢迎再参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短杆长是长杆一半,且铰接是长杆中点,则3永远在6的正上方。参考直角三角形,短杆可视为斜边中线。

哦,想起来了,就是要构成直角三角形,必须中线是斜边的一半

那这种机构的局限性还挺大的,换做普通的条件顶多当曲柄滑块机构用
再没其他特殊用途了

网友:
这种机构靠数学解析,不如用3D软件直接仿真分析来得直接明了

网友(点评):
说的对,实际设计时就该这么做

网友(点评):
直接仿真只能看到轨迹,并不知道该轨迹的走向 反正作为了解学习,知道了总比不知道好

网友(点评):
PORE中的仿真能知道轨迹,受力,位移都可以的

网友:
如果2的长度等于1号件长度的一半,那么这个图形由两个等腰三角形组成,且两个三角形的位置和一直为一个直角三角形,也就是说点3一定在一条直角边上,那么其运动轨迹肯定为直线,条件成立。

网友(点评):
你这个解释不如2楼,不过还是谢谢参与讨论

网友A:
关于问题2,x与y方向的位移量有对应关系,但非线性,与初始θ有关,这完全是数学题啊设短杆长a,长杆长2a,铰接位置是斜边中点。图示初始位置两条直角边长分别是,x0=2a*cosθ,y0=2a*sinθ,
当滑块向右水平移动x后,水平直角边长为2a*cosθ+x,斜边2a不变,剩下的就是勾股定理,求另一直角边长,减y0,点3的位移量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问题2,x与y方向的位移量有对应关系,但非线性,与初始θ有关,这完全是数学题啊设短杆长a,长杆长2a, ...

你的回复真是够详细的,太谢谢了勾股定理那个算法我知道,我只是想看看抛开θ角,有没有更具普遍性的规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回复真是够详细的,太谢谢了勾股定理那个算法我知道,我只是想看看抛开θ角,有没有更具普遍性的规律 ...

个人觉得用速度描述两个方向的运动更直观,vx=-vy*tanθ,但都离不开θ角,当然,这里的tanθ你可以换成y/x,这是要看你机构所处位置的

网友(点评):
谢谢这位兄弟对这个贴的大力支持!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