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方式:滑动螺杆+滑动凸轮,用过此结构否?

楼主(2017-08-22):
今天看到SMC电缸LEHZ系列电动夹爪,发现其驱动方式为滑动螺杆+滑动凸轮,结构怎么样的呐

楼主:
查到图中的机构感觉应该和此处相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到图中的机构感觉应该和此处相同。

兄台仿真做得真不错

网友:
结构肯定是很稳定的,只是精度要求比较高了

网友:
凸轮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到图中的机构感觉应该和此处相同。

仿真做的真漂亮

网友:
就是丝杠加杠杆或齿轮齿条再就是齿形带,翻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台仿真做得真不错

汗颜,网上找了一个

网友:
这样结构网上是能搜出来的
https://tieba.baidu.com/p/3805870596
一般夹爪就5种类型,其中平行夹爪有2种就如下图所示,但那个是双凸轮的,由于电动是由丝杠带动的,只能是动图这种结构

网友(2017-09-22):
引用 楼主:
查到图中的机构感觉应该和此处相同。

漂亮!

网友:
      SMC那个LEHZ的平行夹爪采用的是直线电机结合连杆机构构成的,这个机构在我们产品上曾经用过,我们的控制方式比较简单,控制的是直线电机的位移,由于连杆机构有间隙,会导致整个系统产生虚位,控制精度不是很高。SMC控制上是很巧妙,采用的是致动电流,没有采用传感器,同时夹取物料时,其位移控制也是很好的,先加速------匀速------减速至零------加速------匀速。这样控制的好处是,对物体夹取时,不会产生大的冲击,影响夹具的寿命,同时对于易脆及精密的零件,不会导致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