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轮系磨损解决办法

楼主(2017-08-22):
公司现有一立磨机为行星轮系(齿圈固定,太阳轮主动,行星架被动),单向传动齿圈直径1.7m,检修时发现齿圈出现轻微磨损现象;可否把齿圈换个方向安装后继续使用?

网友A:
可以。但你这还要找找原因,要不还会很快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你这还要找找原因,要不还会很快坏的

用了5、6年了

网友:
还是建议更换了,磨床使用过程中需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凑合使用

网友:
可以换的,但是寿命是会减少很多的

网友:
你的立磨润滑那块怎么样?齿面磨损不严重的话可以通过特种润滑油进行改善,然后改善其润滑状态,

网友:
5,6年了这算正常现象,毕竟里面是三个轮,最好别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5、6年了

调头的同时,那配对的也要看下,估计也失效了

网友:
润滑条件太差啦!如果是所谓的配合,5年时间,时间就可以磨合间隙啦!

网友B:
你这个设计是有缺陷的,你们已经很花本钱啦(配有齿圈),那为何不加个底板,让齿圈和底板形成一个腔室,用油封防止漏油,增加润滑条件,如果是液态润滑,一定要打透气孔,防止冲油封。至于换不换边,我觉得没有必要,好不容易磨合的这么好,换个毛线,改善润滑条件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设计是有缺陷的,你们已经很花本钱啦(配有齿圈),那为何不加个底板,让齿圈和底板形成一个腔室,用 ...

你说的加个底板,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设计是有缺陷的,你们已经很花本钱啦(配有齿圈),那为何不加个底板,让齿圈和底板形成一个腔室,用 ...

能具体说一下什么样的底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什么样的底板吗?

就是在齿圈底部能一块板,让齿圈和那块板形成一个腔室,可以放润滑油,因为就你齿圈的磨损情况,就是润滑不良的问题,轴的地方加油封,这应该是常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