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台美国设备,轴承丝杠配置方式是否合理?

楼主(2017-08-22):
请大家多多参与讨论,并给出自己的见解,多谢!!!

补充内容 (2017-8-23 09:01):
该装置用于光学平台,精度应该要求比较高。已经现出来全部了,只有这一端,中间是丝杠母座了,最右端悬空。行程较短(约20mm)

补充内容 (2017-8-23 09:55):
个人认为这种配合方式两个轴承外圈没有螺母或者挡圈调整轴向游隙,会造成轴向窜动精度变差。丝杆螺母采用的消隙的滑动丝杠。感觉有些矛盾,没理解明白?您怎么看这种配置方式?

网友:
凸缘深沟球轴承,长见识了

网友:
合不合理首先要看你精度要求,负载情况。
放在哪,运转正常满足要求,就算合理。

网友:
凸缘深沟球轴承需要有一个专用的工装来安装吧

网友:
学习了!凸缘深沟球轴承,第一次见,国内有公司用过吗?在哪些情况可能用到啊?

网友:
老美 中等产品喜欢有这种凸缘深沟球

网友:
法兰深沟球轴承,型号是F开头的。我这里曾用过很多,法兰可以简化轴承的定位结构,用处跟一般的深沟球轴承一样,但是最大外径好像只有32,更大的就很难找到了。

网友A:
我们叫法兰轴承的,适用中小负载,金融办公机械里用的很多。
单看一边支撑是没问题的,如果另一边是同样结构就会有问题了。

网友:
这种法兰轴承米思米上有选型型录的

网友:
轴一端固定一端自由,适合轴较短、低速旋转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叫法兰轴承的,适用中小负载,金融办公机械里用的很多。
单看一边支撑是没问题的,如果另一边是同样结 ...

你好,又补充了一下内容,请参考。个人认为这种配合方式两个轴承外圈没有螺母或者挡圈调整轴向游隙,会造成轴向窜动精度变差。丝杆螺母采用的消隙的滑动丝杠。感觉有些矛盾,没理解明白?您怎么看这种配置方式?

网友:
行程短,转速慢,配合导轨应该是没问题的。另外轴承这端结构比我做得细多了,学习了。

网友B:
都有实物了,为什么不检测下精度可去到多少?跳动什么的你可以测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实物了,为什么不检测下精度可去到多少?跳动什么的你可以测下啊。

是个好的建议,关键是这种配置方式有点没看明白

网友(点评):
同样的东西(特别是标准件),国外国内是有差别的。

网友:
波纹卡簧的力很大了,老外喜欢拿这个做弹性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