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感应淬火的效率

楼主(2017-08-22):
提升感应淬火效率的方法有哪些?我打算把这个位置加宽,能否提高效率?其中的原理又是什么?

楼主:
这个宽度

网友:
增大零件体积

网友:
没有图啊

网友:
没看见图啊
感应加热淬火工艺中几个主要问题
  先确定表面淬火零件的技术要求,它包括:表面硬度、淬火层深度及淬硬区分布、淬火层组织等。
  ⑴. 表面硬度:感应淬火后零件的表面硬度要求与材料的化学成分和使用的条件有关。
  ⑵. 淬火层深度:淬火层深度主要是根据零件的机械性能确定的。
  ⑶. 淬硬区分布:按零件的几何形状与工作条件的不同,各种表面淬火零件的硬化区部分和尺寸有不同的要求。
  ⑷. 金相组织:按零件的材料及工作条件,规定各格的等级范围。按评级标准进行金相评级。

网友:
改变感应淬火的频率

网友(点评):
这个靠谱

网友:
看不到图,没办法

网友:
应该说是功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