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动三爪卡盘改制液压三爪卡盘方案的讨论

楼主(2017-08-22):
       该方案是液压三爪卡盘设计,本论文设计一种在三爪卡盘上加装摆动式液压缸和平面螺旋机构的螺旋摆动式液压缸增力机构的结构。传统的机床如车床、铣床上三爪卡盘的工作一般依靠工人用手工进行夹紧,这不但增加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而且所需夹紧力非常大,还常常有夹不紧的情况,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通过在三爪卡盘加装摆动式液压缸和平面螺旋机构构成螺旋摆动式液压缸增力机构,可实现与原有卡盘体的较好结合,并使外加压力能转换成圆周运动,且其结构简单,工作可靠,能达到较高的增力比,具有良好的经济性和可行性。

       本设计是在三爪卡盘的结构基础上增设一个液压机构来实现夹紧省力的,设计方案如图1所示,主要是在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螺旋盘,一个摆动油缸及柱塞等。大锥齿轮背面加工出凹槽,圆柱活塞一端与槽配合,另一端装在液压缸定子叶片的孔中,端部装有弹簧,柱塞在弹簧作用下,一端始终与凹槽接触。

       工作时利用转动杠转动小锥齿轮2带动大锥齿轮3,当卡爪7未接触工件时,圆锥螺旋弹簧5所受载荷较小,圆柱活塞4与大锥齿轮3无相对运动,缸体6随之一起转动,卡爪7径向移动,接近工件,此为空行程。当卡爪7接触工件后,所受阻力激增,进给激减,继续转动手柄,活塞4受力增大,当其达到一定程度时,圆锥螺旋弹簧5被压缩,活塞4与大锥齿轮3产生相对运动,活塞4向定子孔中运动,液压油12被加压缩,液体推动转子叶片10旋转,卡爪7径向微进给,此为夹紧行程。当大锥齿轮3继续旋转至某一角度,活塞4将复位,继续转动,将重复上一次的运动直到把工件完全夹紧。

1、这个方案是在网站上看的,觉得很实用公司很多的三爪卡盘都是人工上的,因为加工的工件比较大每天上下工件都累的手臂痛,很想改制看到这个不需要液压站动力就可以完成的觉得很有必要进行改进;
2、大家有了解或者做过的能谈谈经验吗?
3、有没有可行性;

网友A:
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觉得费这么多功夫,不如直接买一个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觉得费这么多功夫,不如直接买一个方便点

还得兼具成本,一台液压站加上液压卡盘320的最少也得7K-8K左右吧,我们有30多台

网友:
三爪卡盘的人工劳动在于人工的上紧卡盘,你的零件大卡盘需要的力度也大。那位了方便起见,你需要一个设备来代替人工去卡紧卡盘,那么最简单的方式应该是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力矩和转速的电动或者液压的扳手,对不?

网友:
费这劲不如每个人配一个电动力矩扳手。回复完了才看到楼上,,,,,呵呵。

网友:
看着像有实用新型的味道。

网友B:
感觉不靠谱,设计当中部件越少稳定性越高,你这么多部件,其中一个完蛋就全完了,再说也事关安全,劝楼主还是使用成熟方案。或者你可以配风炮夹紧。

网友:
如果是上下工件的话,考虑到搬运,还不如上悬臂吊。

网友:
零时用用可以 但长期用还是觉得设备的安全系数比较低,到时候出了安全事故可不是几万块钱就能搞定的。

网友:
直接买现成的,起码安全些,出现问题,供应商承担,你设计,没出现问题还行,如果出现安全事故,呵呵,相信我,死得肯定是你

网友:
单臂吊+风扳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靠谱,设计当中部件越少稳定性越高,你这么多部件,其中一个完蛋就全完了,再说也事关安全,劝楼主还 ...

是的,安全性能有待考证

网友C:
不需要液压站动力?  那动力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液压站动力?  那动力是什么?

有个摆动油缸

楼主:
我有二维图需要的可以私聊我发给你,共同进步

网友(2020-09-22):
你好有图看看吗

网友:
你好能讲讲吗液压卡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