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下图所示燕尾槽钢带,量大!

楼主(2017-08-22):
有能做的供应商请联系我,感谢。详见图片

楼主:
材质是06CR19NI10,  粗糙度Ra 6.3。

网友:
只有外形尺寸?长度呢

网友(点评):
说了,是钢带,,,,

网友A:
要么连铸,要么连轧,不过连轧,这种槽型真没见过。

网友:
钢带不行,只可型材

网友:
一胖子拿手机在拍照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槽型啊。

网友:
开模可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连铸,要么连轧,不过连轧,这种槽型真没见过。

要多长就干多长,刨或者铣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