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加工问题

楼主(2017-08-23):
制造了解的不多,不清楚这种为什么不能始终一个直径,如图,中间一段需要加工螺纹M15,左右不加工部分不能是d15吗?为什么?谢谢

网友A:
设计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的不对。

左边的轴径需要时15减螺距吗?我以为同一直径,只是中间车床车螺纹不可以吗

网友:
制造起来没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安装螺母的话,那个螺母过不去15的圆啊。

网友B:
啥意思?两边d15,螺帽怎么穿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意思?两边d15,螺帽怎么穿进去?

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啥意思?两边d15,螺帽怎么穿进去?

正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原因?

刚毕业?

网友:
对开螺母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毕业?

哎,暴露了,哈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

网友D:
M15????????????????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M15????????????????没见过。

应该是第二系列,第三系列的

网友(点评):
果然是3系,谢谢指点

网友:
螺母怎么拧进去呢

网友:
你要看这根轴怎么用了,不过这根设计确实让人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意思?两边d15,螺帽怎么穿进去?

或者楼主用开合螺母呢,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不知道这个M15的是否为板牙套出来的,否则整根轴就不能全部是15,否则板牙套不了

网友:
1.你这轴是干什么用的啊 还用螺纹
2.一般轴都是两头细,中间粗啊

网友E:
楼主是时候看看机械手册关于螺纹的那一章了,M15的螺纹小径是小于D15的,如果前边的圆柱面设计为D15,那么会导致螺母旋不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时候看看机械手册关于螺纹的那一章了,M15的螺纹小径是小于D15的,如果前边的圆柱面设计为D15,那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