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角接触轴承锁紧力矩

楼主(2017-08-23):
       以前用的FAG 或者NSK的 P4的角接触轴承,样本上都会有的推荐的螺母锁紧力矩, 现在换了个单位,刚才网上找了下哈尔冰轴承,跟客服说了下, 他说没有锁紧力矩这个数据。我有点纳闷,角接触轴承有的不需要锁紧力矩吗或者预紧力?现在手头也没有轴承样册了, 我想用个7007AC  P5的精度吧? 有大侠告诉我下,大概的锁紧力矩吗?或者如果不需要,希望大侠能解释下。

楼主:
没人吗?

网友(点评):
其实我就想知道个 7007AC的锁紧力矩,那位大侠手里有轴承样本帮我翻翻。。。告诉我个大概的值就行。

网友(点评):
FAG 和NSK的 样本上边都有, 只是我手头现在没有。

网友:
锁紧力没多大意义,只是保证螺母在工作状态下不回松,锁紧时不把轴承压变形而已。

网友(点评):
大侠, 这个说的没错, 但是怎么能做到不松又不压变形呢?是不是需要一个数值来量化啊?不能总是依据装配工的熟练来把控吧。

网友:
这么说吧,现阶段,绝大部分国内轴承使用厂家连力矩扳手都没有,或者说即使有也很少用到,要那个锁紧力有个毛线用。
角接触球轴承,会有一个轴承本身的预压值(出厂设置或者装备现场调整),螺母锁紧后,预压到位,你想再紧也没有空间了。

网友(点评):
这个你说的好像有点问题,不是螺母不能再拧,是在拧的话,内外圈和珠子就是挤压的一起,在轴承运转影响轴承精度或者使用寿命等等了。

网友:
邮箱告知发NSK样本给你

网友(点评):
wangjianmin@kwtcjt.com 谢谢大侠

网友:
我看了技术样册上面却是没有力矩,不过与之象配套的锁紧螺母倒是有力矩数据。

网友A:
你打轴串就可以,锁紧螺母压紧到轴串在合格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对的, 大侠的意思更直接,其实螺母拧紧就是为了保证一定的轴向游隙。只是你要是直接打的话,需要拉力、测力计、百分表等等辅助工具吧?有点麻烦。不如你说告诉我多少扭矩我一拧,就OK ,只需要一个扭力扳手。方便。

网友(点评):
对的, 大侠的意思更直接,其实螺母拧紧就是为了保证一定的轴向游隙。只是你要是直接打的话,需要拉力、测力计、百分表等等辅助工具吧?有点麻烦。不如你说告诉我多少扭矩我一拧,就OK ,只需要一个扭力扳手。

网友(点评):
对的, 大侠的意思更直接,其实螺母拧紧就是为了保证一定的轴向游隙。只是你要是直接打的话,需要拉力、测力计、百分表等等辅助工具吧?有点麻烦。不如你说告诉我多少扭矩我一拧,就OK ,只需要一个扭力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轴串就可以,锁紧螺母压紧到轴串在合格范围就可以了。

对的, 大侠的意思更直接,其实螺母拧紧就是为了保证一定的轴向游隙。只是你要是直接打的话,需要拉力、测力计、百分表等等辅助工具吧?有点麻烦。不如你说告诉我多少扭矩我一拧,就OK ,只需要一个扭力扳手。方便。

网友:
FAG超精密主轴轴承  型号7007   锁紧力矩:13.6Nm  锁紧螺母螺纹规格:M35X1.5

网友(2018-08-08):
引用 楼主:
对的, 大侠的意思更直接,其实螺母拧紧就是为了保证一定的轴向游隙。只是你要是直接打的话,需要拉力、 ...

之前我也一直不明白轴承样本只给了预紧力的值,没给锁紧螺母的拧紧扭矩,那样我扭矩扳手到底用多少扭矩也稀里糊涂,看了网上很多的文章,有很多介绍轴承预紧的,就是没有给精密锁紧螺母的扭矩值,这个是NTN精密滚动轴承样本里面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8-11-29):
又拿一个分

网友(2022-03-29):
如果拿分

网友(2024-04-27):
锁紧力一般不超过轴承静载荷得1/4.

网友(2024-06-30):
这个轴承的使用工况多少啊?不是高速就随意搞搞好了,转速高才考虑浮动和自由的问题。低转速直接搞死也没问题啊,浮动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