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形齿轮机构问题咨询

楼主(2017-08-23):
如附图,小齿轮与扇形齿轮传动机构,小齿轮作为主动轮,如果小齿轮按图示单个方向一直旋转,扇形齿轮的运动轨迹会是怎么样的,扇形齿轮会不会反向旋转最后脱开或者是最后停留在一个位置不动,又或者出现摆动?

楼主:
附图如下

网友A:
达到扇型齿轮的一边停止传动,你可以到网上找找C型齿轮的传动动图,也许可以联想到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达到扇型齿轮的一边停止传动,你可以到网上找找C型齿轮的传动动图,也许可以联想到点什么。

你的意思是小齿轮一直旋转,扇形齿轮转到最旁边就不转了?

网友B:
如果扇齿无其它外力

你会听到: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扇齿无其它外力

你会听到: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

你的意思是伞齿最后不动,小齿轮一直在转最后碰撞造成噪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伞齿最后不动,小齿轮一直在转最后碰撞造成噪音

扇齿由于重力作用会有顺时针旋转的趋势

最后一齿与小齿轮不断碰撞产生一定的摆动

摆幅受模数和转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扇齿由于重力作用会有顺时针旋转的趋势

最后一齿与小齿轮不断碰撞产生一定的摆动

扇齿最后停留的位置是在哪里?是最后一齿粘合的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扇齿由于重力作用会有顺时针旋转的趋势

最后一齿与小齿轮不断碰撞产生一定的摆动

如果没重力的情况下,扇齿是不是可以与小齿轮完全脱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小齿轮一直旋转,扇形齿轮转到最旁边就不转了?

按你的示意图,就是这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示意图,就是这样的啊

那扇齿最后停留的位置怎么确定?

网友A:
算角度吧,有角度传感器,或位置传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角度吧,有角度传感器,或位置传感器吧

不加传感器,就自然转到那个位置怎么确定

网友:
那个地方没有齿和小齿轮契合,不就不动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扇齿最后停留的位置是在哪里?是最后一齿粘合的位置吗?

如果小齿轮不停的转动,扇齿就不会完全静止,

话说这是要干啥?

如此模型作何应用?

楼主倒不妨把真实用意表达出,

这样更有助于分析问题

首楼所述模型条件缺失太多,

如此讨论下去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小齿轮不停的转动,扇齿就不会完全静止,

话说这是要干啥?

好的,我只是想了解清楚一点

网友:
整个人都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