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拯救:带编码器的电推杆

楼主(2017-08-23):
         是学校的小项目,没有多少经费~带编码器的电推杆在淘宝上好贵200以上,我们需要的量大概50个,请问大神~~~可以用普通电推杆再加编码器的吗?这个小项目是用电推杆并编程做一个智能床垫~无尽感激、感谢大神

网友A:
震动床??情趣床。。。。你一说就想到这

网友:
普通电动推杆淘宝上也要100多啊,你哪里找便宜的几十块钱的编码器还得个工装配普通推杆?
钱不够,你就换其他方法实现

网友:
不想投钱的项目,难度大。

网友:
万能的淘宝都嫌贵,那真没招了

只能再降低点档次,自制计数编码器,

性能、精度应该也能满足床的要求

网友:
自己做只能更贵。

网友:
200多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
精度不高,不必采用编码器,可采用电位器,用模拟电路采样,再采用多路输入网络(就是多路选择芯片)通过一个AD转换到控制器上。这个应该比较便宜。

楼主:
我真的是一个纯纯的小白啊~请问大神~编码器到底是什么呢~~我之前以为是可以连在电脑上,然后编程上去的,或者怎么样再连arduino?树莓派?之类的~感谢回答我的大侠朋友们~若能回答鄙人问题~不尽感激~~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震动床??情趣床。。。。你一说就想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