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氟龙、高分子聚乙烯、尼龙的区别

楼主(2017-08-23):
现在做一个链条耐磨条,选聚四氟乙烯比较贵,哪位大侠知道聚四氟乙烯、高分子聚乙烯、尼龙这三种塑料,那个好一点么

网友:
特氟龙比较软,但耐酸;POM强度高但比较脆;尼龙介于中间吧,楼主看着办

网友:
聚四氟乙烯比较好, 觉得贵可以用PA, POM替换;

网友A:
对材料耐磨性有要求还是不能换pe pa pom 他们的耐磨性都不行  只能用自润滑性好的材料 如铁氟龙(改性的聚四氟乙烯 纯聚四氟乙烯比较软没机械强度) pi  等

网友:
尼龙可以的

网友:
高分子量聚乙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材料耐磨性有要求还是不能换pe pa pom 他们的耐磨性都不行  只能用自润滑性好的材料 如铁氟龙(改性的聚 ...

PTFE都觉着贵,PI PEEK PAI就更贵了,还是试试尼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TFE都觉着贵,PI PEEK PAI就更贵了,还是试试尼龙吧。

看你用途吧 我之前涉及到一个工装最后因为强度的问题选的是含pa66+30%GF的 耐磨度比纯pa66的好很多 或者你还可以选择MC的材料他比POM有一定的自润滑性但是这些材料都不是理想中的耐磨性材料,如果工况要求可行的话可以选择PTFE表面喷涂工艺。

网友:
加润滑后都一样。

网友:
聚甲醛材料比较好,可以试试。

网友:
耐磨,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不是高分子聚乙烯,那是做塑料袋的,刮板输送都涂UHMWPE,自己想有多厉害吧。

网友:
100万分子量聚乙烯,标准链条导条市面上可以买的到的。

网友(2018-01-18):
你好!我是做塑胶原料的,有需要资料或原料的朋友可以联系我4 s8 H- T6 G: ]
微信 13322617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