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合金化非调质钢有大神清楚么?

楼主(2017-08-23):
微合金化非调质钢F45MnVs有人了解过么?

网友A:
F45MnVs是一种易切削非调质钢,新材料。
其强度指标与45号钢调质态相当,而切削性能仅相当于45号钢的正火态。
用于代替45号钢加工轴件,尤其适用于制造变形要求严格的细长杆件如车床丝杠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5MnVs是一种易切削非调质钢,新材料。
其强度指标与45号钢调质态相当,而切削性能仅相当于45号钢的正火 ...

那此种材料是否可以替代40Cr调质,做直径40左右的轴类。该材料是否已经批量使用?质量控制能否和40Cr调质一样方便和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此种材料是否可以替代40Cr调质,做直径40左右的轴类。该材料是否已经批量使用?质量控制能否和40Cr调质 ...

能否达到40Cr的性质需要做相关方面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