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远程加热的东西?

楼主(2017-08-23):
原来是用铜块接触式通电,把钢丝瞬间烧红,但是铜块经常要更换,所以想换一个结构

1,速度要求很快,1秒左右就烧红φ0.5X8mm的铁丝.
2,非接触式,但是像感应炉那样套圈进去的话就不合适了,最好像放大镜点火那样的.

对了,有能代替紫铜块的材料吗?  硬一点,耐磨一点的,但是导电性不比铜差的.

网友:
非接触?

那钢丝怎么固定?

网友(点评):
一根钢丝四十mm长,就烧红头上几个mm即可

网友:
很想了解大神,这个加热温度是多少?你们也是用温控器控制的吗??加热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一般电极用铬锆铜

网友(点评):
感谢,我去查查资料

网友:
激光,价格大了

网友:
未打开帖子时,看到远程加热,意为是搞武器的,想呀,远程加热,多牛呀。点开帖子,你的头像真的是武器。哈哈。
对这个不了解,等大神。

网友:
GBT 3771-1983 铜合金硬度与强度换算值可以参考一下硬度,再找相应牌号

网友:
高频淬火的那种机器应该可以吧

网友:
额,太阳算吗?

网友:
才用高频加热不需要接触件,加热速度快。

网友:
远程加热,有点像激光炮的意思,如果这种技术民用已经实现的话,那么军工就会来讨教了

网友:
奥运会点火

网友:
还是高频淬火那样的方法?

网友B:
铝青铜与铬锆铜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青铜与铬锆铜是不错的选择~

请问大侠铬锆铜做电极的话最佳热处理工艺是咋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极用铬锆铜

请问大侠铬锆铜做电极的话最佳热处理工艺是咋样的?

网友A:
这种是固溶强化的材料,一般买的都是固溶,冷作,时效好的,不再作处理,就可满足一般使用要求。
如要经过特殊变形加工,特高要求,可向厂家要工艺规范,确定你的来料状态,和处理工艺。
通用的固溶,冷作,时效规范概念请百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固溶强化的材料,一般买的都是固溶,冷作,时效好的,不再作处理,就可满足一般使用要求。
如要经过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固溶强化的材料,一般买的都是固溶,冷作,时效好的,不再作处理,就可满足一般使用要求。
如要经过 ...

我查了下  铬锆铜   硬度: >75HRB,导电率:>75%IACS
                钨铜   硬度: ≥184HRB,导电率:≥42%IACS

两种都可以做电极,到时两种都做,看测试结果. 寿命肯定钨铜好,加热速度肯定铬锆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  铬锆铜   硬度: >75HRB,导电率:>75%IACS
                钨铜   硬度: ≥184HRB,导电率:≥42 ...

寿命是综合的结果,都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