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3双摆线针轮减速机输出轴经常弯曲变形

楼主(2017-08-23):
       我是用在打混凝土的布料机上。原理和塔吊差不多。工作原理是遥控控制来回摆动,减速机上的齿轮(44齿)带动下面的大齿轮转动,长度可能有15米左右,重量有两吨。负荷有点大。有什么办法让减速机不这么容易坏吗?延时启动器来分散惯性扭矩管用吗?当左转的时候直接右转对减速机轴的负荷相当大,希望有专业的大神帮帮我。谢谢

网友:
避免、转移或减少减速机输出轴所受经向力。

网友:
减速机的固定采用弹性缓冲装置~

网友:
减速机不匹配吧?

网友(2017-10-14):
选型不匹配,启动和停止时应注意控制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