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如何带动四个滚轮传动?

楼主(2017-08-23):
用一个电机带动四个滚轮按图示方向转动怎么实现,要求用链条,其中滚轮3完全浸泡在黑色液体里面,黄色产品为海绵600X400x3.75.滚轮2和1,3,4都会压着海绵运动,因此每个滚轮之间会有少量的间隙调整。

网友A:
如下图

大圈代表滚轮,小圈代表链轮,连线代表链条

由于包角的关系,动力最好加在左右两侧的滚轮上

这个方案成立有一个前提:由于链轮有最小齿数限制,因此滚轮要足够大,楼主没有给出滚轮尺寸,所以只能你自己判断了

网友:
电机直接带动滚轮1是可以的

网友:
电机带动一个滚轮,然后每两个滚轮之间,用齿形带相连。

网友(点评):
齿形带交叉?要不转向不对,用齿轮就没问题

网友(点评):
相邻两轴反向,可以直接用齿轮啮合。 如果同向,必须通过惰轮。 我上面说的都是同向的情况,楼主的情况,需要调节滚子距离,所以我才提议用齿形带。

网友B:
采用齿轮的镜像装配可以满足这个功能

网友C:
就用链条应该就可以,加一个简单的张紧机构

网友:
这就是一个动力源头带动其他三个一起动吗!,皮带 ,同步带,齿轮,链条  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还贵,那就要自己花时间想一个标准件用的相对比较少的结构,这个需要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齿轮的镜像装配可以满足这个功能

因为每个滚轮之间的间隙要调整 用齿轮不太合适,另外环境不太好,不能用皮带

网友D:
电机直接带动滚轮1或3,都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用链条应该就可以,加一个简单的张紧机构

关键是方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直接带动滚轮1或3,都可以实现

怎么个直接带动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个直接带动法

滚轮2与滚轮3直接齿轮啮合,滚轮2与滚轮1中间加过滚齿轮,滚轮2与滚轮4中间也同样加过渡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滚轮2与滚轮3直接齿轮啮合,滚轮2与滚轮1中间加过滚齿轮,滚轮2与滚轮4中间也同样加过渡轮,就可以了

请问滚轮之间的间隙调整后会改变两组齿轮的中心距怎么办啊

网友:
链条形状类似∞的形状,其中左右两个圆圈分别带动滚轮1和4,凹下去的地方对应3和4,在3和4的链条的位置,还需要加一个对向的张紧轮。然后电机带动1或者4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
1-2  2-3  2-4

网友E:
1,3,4都是顺时针,用一根链条带,加多一个涨紧轮
2是逆时针,2与3间用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4都是顺时针,用一根链条带,加多一个涨紧轮
2是逆时针,2与3间用齿轮

初始的想法和你的一样,就是用齿轮间隙不太好调整,张紧轮是什么?齿轮中心距会变啊

网友:
用链条啊,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

大圈代表滚轮,小圈代表链轮,连线代表链条

这个结构看起来行,我的滚轮大侠是120左右,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始的想法和你的一样,就是用齿轮间隙不太好调整,张紧轮是什么?齿轮中心距会变啊

要齿轮中心距变,齿轮2的轴做成可调就行了
楼下那个方法更加不好调,我感觉,因为一个链带四个轮,而且最少齿数限制是个实际问题

网友:
海绵不是连续的,能确保经过13后不往墨水里面跑吗

网友:
去参照一下纸张行业的冷却辊

网友F:
问下,要求间隙调整范围?棍多大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要求间隙调整范围?棍多大直径?

间隙10mm之内吧,滚轮大小140左右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间隙10mm之内吧,滚轮大小140左右

是调间隙范围10毫米?
每个棍的扭矩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调间隙范围10毫米?
每个棍的扭矩多少?

调整间隙是10mm之内,扭矩先不要考虑,这不是关键,不要很大的

网友:
扭矩不大的话,17楼的方案就可,可再加个张紧轮用于调间隙用,同时也可改善包角

网友:
不知道你的实际工作状况。不过,不要太早就放弃齿轮的方案,毕竟做好了最好看,噪音低,维护简单

网友:
电机直接带动1、3、4,之间使用链轮,1连着3(3为双齿轮),3连着4,2为从动滚轮(无动力)可上下调节位置达到张紧的目的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滚轮1.3.4一定要驱动?我怎么感觉可以从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滚轮1.3.4一定要驱动?我怎么感觉可以从动

必须驱动,海绵很软压着带不起来,压得太紧,把海绵破坏了,这方面已有失败案例

网友H:
滚轮2能不能不驱动?不驱动,如下图,铰接惰轮是有两片铰接板固定的,可以关节活动改变中心距。如果滚轮2需要驱动,可以直接通过链轮驱动,但驱动侧需装张紧轮便于调节中心距

网友:
2号滚轮作为主动轮,剩下的全部作为从动轮。用齿轮机构就能满足,而且还能保证速率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滚轮2能不能不驱动?不驱动,如下图,铰接惰轮是有两片铰接板固定的,可以关节活动改变中心距。如果滚轮2需 ...

大侠你给的结构不错可以用在我另外一台机上,但这台的话 ,滚轮太小了,不太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滚轮2能不能不驱动?不驱动,如下图,铰接惰轮是有两片铰接板固定的,可以关节活动改变中心距。如果滚轮2需 ...

滚轮2也是要驱动的

网友:
传动用三排链轮,其余均用双排链轮。

网友I:
有一种磁力传动,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一种磁力传动,可以考虑。

你好磁力传动没用过,不知道动力大不大

网友:
滚筒1、3、4都是同向,只有2是反向

网友:
安装外侧用齿轮传动

网友:
用电机带动滚轮1,然后用齿轮和链条带动滚轮3、4(类似同步轮),然后在用一个齿轮链条加张力,反向带动滚轮2,如果拉力要求大,可以采用多组张力机构

网友:
有间隙调整应该不能直接利用齿轮,。

网友(2018-06-26):
学到不少· 作为菜鸡 · 看什么都是学习·· ·

网友:
链条或者传送带串起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