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链接了两个零件怎么处理

楼主(2017-08-23):
如图,一个工程图链接了两个零件,在工程图里面也没发现有两个零件。而工程图实际标注的尺寸是第一个零件的属性,我需要链接到第二个零件,请问如何操作?

网友A:
所以放个工程图的样子图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放个工程图的样子图看下

什么意思

网友B:
看看你图纸文件里是不是有两个图纸呢?有的话删掉不要的那个

网友C:
因为你在图纸中插入了多个视图,而且来自于不同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图纸文件里是不是有两个图纸呢?有的话删掉不要的那个

没有,检查过了,都没有。每个视图我都打开链接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在图纸中插入了多个视图,而且来自于不同的零件

没有,检查过了,都没有。每个视图我都打开链接看了

网友:
你再仔细看看四楼的图。

网友:
可能是误操作了关联

网友D:
一个工程图,有多张图纸,其中图纸内有不同的零件就可以链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工程图,有多张图纸,其中图纸内有不同的零件就可以链接上

我怎么找不到两个零件?怎么看。
那如何删掉一个零件,我只想让他链接到第二个

网友(点评):
上个你的工程图看看

网友A:
到现在还不是不肯上图 给大家看,我看还是散了吧

网友E:
不上图,你的描述又不准确,如何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上图,你的描述又不准确,如何办???

不是已经上图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现在还不是不肯上图 给大家看,我看还是散了吧

不是已经上图了吗,你要看什么图

网友:
上4楼 那样的工程图 ?   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已经上图了吗

然而你的图,大家都不懂。。。

你描述是仅是一个现象,需要图来技撑你描述的现象是符合你的描述。参照4楼的图。

并且,我现在都没懂   “而工程图实际标注的尺寸是第一个零件的属性,我需要链接到第二个零件” ,标注尺寸是第一个零件的属性,零件的属性仅是指名称,图号什么的,尺寸算属性很牵强,标注的尺寸主角是尺寸。

就这句话很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