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NT锁紧螺母

楼主(2017-08-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是不是轴上的螺纹不到位?

网友:
两种情况,要么是轴的螺纹没加工到位,要么是锁紧螺母的螺纹没有加工到位,楼主可以通过相应的检具进行测量

网友:
和非金属嵌件锁紧螺母一样的用法。

网友(点评):
但是防松效果要好。

网友:
螺纹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轴上面的螺纹未加工到位,换一种螺母试试螺纹

网友:
比对螺纹是否到位!然后螺母螺纹是否到位!然后看一下螺距是否是相配的!

网友:
螺纹车的不够长吧!

网友:
如果是螺纹不到位话,可以加轴套之后再加放松螺母

网友:
加个挡圈不行吗

网友:
没看错的话,楼主选用的就是著名的哈德洛克永不松动螺母。市面上有很多仿制的,但防松效果不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