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怎么打循环

楼主(2017-08-23):
请问:液压站为什么打循环?液压站怎么打循环?

网友:
液压站的循环是通过液压泵的工作来实现的

网友:
楼主的打循环是什么意思?
用前管路清洗试压?

网友:
液压系统的动力来源肯定是液压泵啊,你想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
打循环是冲床的说法吧

网友:
打循环,,,就是开机跑一遍各个动作呗

网友:
主要是冲洗,净化系统,多用于伺服系统滴运行前对整个系统循环N个小时,不带伺服阀!

网友(点评):
通常是把不安装伺服阀,在阀座上安装一块堵板,开启泵系统油循环。循环完毕,拆卸堵板换上干净滴阀。

网友:
因为液压管路配好后管道里面会有铁锈、铁屑等杂物,液压系统的稳定运行是有清洁度要求的,不打循环容易将液压阀卡死,执行元件损坏等,所以为了清除管道内的杂质,每个液压系统在新启用前都必须打循环。所谓打循环就是制作一个油箱,一个油泵,一个过滤器和必要的阀门,接入液压系统,将液压系统闭合无漏油并绕开液压阀和执行元件,打开油泵,液压油会将杂质输送至过滤器,过滤器会将杂质过滤掉。

网友A:
打循环之前,把液压阀和油缸绕开,把管路接在一起,启动液压泵打循环。达到需要的清洁度后,把油箱的油放掉,用面团把油箱壁粘干净。

网友(2017-09-24):
引用 网友A:
打循环之前,把液压阀和油缸绕开,把管路接在一起,启动液压泵打循环。达到需要的清洁度后,把油箱的油放掉 ...

用面团?好点子

网友(2018-02-12):
多长时间一次啊

网友(2018-07-18):
断开伺服阀,比例阀。加热液压,调定循环压力,换滤芯,查污染度。至合格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