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上的磁性开关

楼主(2017-08-24):
磁性开关有什么用么?我们以前的公式机器简单,汽缸都没有选用磁性开关。现在这家居然用汽缸来做定位,安装了磁性开关,程序里加延时,汽缸就可以到达不同的位置。我只晓得气体是可以压缩的,理论上汽缸不能精确定位的。想不明白这里面等名堂。

网友:
我自己理解是磁性开关只能检测位置,不能用来定位吧。

网友:
油缸才能定位!

网友:
精确定位是不可能的。粗略定位是可以的。
一般情况下只是用磁性开关得知有没有到位而已。
有些种类的气缸可以做到比较准确的定位,但是也最多到毫米级。

网友:
磁性开关一般只能检测位置,没见到有能定位的

网友:
对啊,磁性开关只是确定它到位了没有,到位了才会进行下一步动作

网友:
气缸可以用来做定位,是靠死挡实现。

网友:
看定位精度,定位精度要求不高,为了节省成本也可以。

网友(点评):
那就不是一个磁性开关搞的了的事情啊

网友:
磁性开关是用来检测气缸动作是否到达指定位置附近,误差很大,相当于检测气缸是否动作,至于气缸是否到位,一般会用挡位结构或者缓冲器,使气缸到达指定位置后强制停止不能再前进,所以气缸的行程一般不全用完,两端都留有余量,要是气缸没到位就停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
磁性开关只是检测位置,没有定位的效果

网友:
检测位置并将这个信号输入给控制部门

网友:
      磁性开关就是一个检测零件,气缸里配有磁环,当汽缸移动到磁性开关所在位置时,磁性开关接受收到信号。反馈给系统,通常用在需要配合运动的机构上,比如汽缸回缩到一个位置,上部的磁性开关给个信号,机构开始平移。如果没这个信号汽缸回缩不到位机构开始平移就可能会撞到别的东西。至于你说的定位,一般不用磁性开关给信号,中压式电磁阀(这个电磁阀我也没用过)控制气压定位,定位精度不行。还不如像楼上说的,用个JIG或是可调汽缸定位靠谱些。

网友:
主要是检测气缸是否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