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厚和折弯变形量的关系?

楼主(2017-08-24):
有个疑问,是不是板材越厚,折弯以后的变形量就会越大?

网友:
来学习,变形量指什么

网友:
变形量指变形区域吧,这样是的

网友:
折弯变形和你的折弯半径关系最大。有个系数是R/T值,R是折弯半径,T是材料厚度。该值越小变形越大。

网友A:
我要用板材(304)卷一个圆筒
假如圆筒外径100,板厚1,下料直径的尺寸应该是多少?

网友B:
这主要和折弯系数有关。

网友C:
板越厚,折弯系数越大。折弯系数越大说明变形量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越厚,折弯系数越大。折弯系数越大说明变形量越大。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主要和折弯系数有关。

学习了,谢谢

网友:
折弯是根据铁板的厚度跟磨具槽来算的,不同的槽折不同厚度的板出来的尺寸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要用板材(304)卷一个圆筒
假如圆筒外径100,板厚1,下料直径的尺寸应该是多少?

98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98π

完全按照内径尺寸来计算,会不会偏小呢
在圈的时候,外层应该会拉伸,内层会压缩,
但是会有一个尺寸没有任变化的层,这个层的位置是在哪
(我觉得不是在直径98的位置,试验也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按照内径尺寸来计算,会不会偏小呢
在圈的时候,外层应该会拉伸,内层会压缩,
但是会有一个尺寸没 ...

量量你的板厚1是不是1,100-2*板厚,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2019-06-14):
3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