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液压原理图,有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7-08-24):
一个是 2和3 风冷水冷的管为什么是这么接的

另外一个是1所指的阀是什么阀?

网友:
泵的溢流产热很高,风冷是专门冷却这个的吧,水冷是总回油上冷却的,1是个什么阀真不知道。。。我也来学习了,坐等大神

网友:
1是减压阀

楼主:
3这里一个电磁阀和一个单向节流阀并在一起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点评):
为了获得不同的速度

网友(点评):
3是梭阀,单向节流阀主要是用节流阀,缓冲

网友:
水冷却器3管路这样排布是为了下面那个回油过滤器堵了以后回油不畅从旁路打开单向阀回油,可能过滤器那个单向阀通径较小回油有限,另外如果在水冷器上面装个开关,也便于不停机情况下检修冷却器和回油滤芯。

网友:
3是减压阀,12求全图

网友(点评):
3是梭阀,不是减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