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螺纹防松

楼主(2017-08-24):
LZ又回来了,小小的寄几欢迎下寄几个。
说正题,之前的螺钉紧固都是打紧就完了,现在有防松的要求了。
用到的是不锈钢螺钉,材质304(供货商说的,就当是吧,不是A2-70),通经就考虑比较小的M3+M4+M5+M6,找了一下国家标准GB3098.6上面给的奥氏体破坏扭矩和供货商提供的有点差别,然后自己又查了查,有个公式M=KPD,M是拧紧扭矩,K是系数,P是预期紧固力,D是螺纹通经,自己算来算去也没算出来一样的数据,请教下大神这个螺纹紧固扭矩要怎么确定,不胜感激。
然后还有涂锁固胶,看了下也就乐泰222比较合适了,因为要能拆卸,大神还有其他什么好的建议吗。

最后检测已经紧固好的螺钉的紧固力矩的方法怎么比较实用,除了JB6040的还有别的方法没。

楼主:
怎么都没人,大神呐,快来人呀

网友A:
扭矩衰减并不等于会松动,即使不振动的情况也会有衰减的现象,
螺栓松动的根本原因是在振动或冲击情况下,
螺栓螺母副之间的摩擦力瞬间消失,造成微小的相对转动,
持续振动下,就会形成松动。
螺栓螺母与被连接表面的摩擦力也有一定的防松效果,但并不明显,在螺母固定不动的情况下会有些效果。
所以防松的关键主要是防止螺纹副之间的相对转动。
我们常用的防松措施有加弹平垫、锁紧螺母、预涂螺纹胶等,
其目的都是增大螺纹副之间的摩擦力或干脆阻止其相对转动而达到防松效果。

补充内容 (2017-8-24 14:57):
一般情况下螺栓在拧紧过程中所施加的扭矩有90%是用来克服摩擦力的,只有10%的预紧力(夹紧力)是我们所需要的,预紧力越大,被连接件连接更可靠,但是过高的预紧力也可能会导致螺栓的塑性变形甚至断裂等失效风险

补充内容 (2017-8-24 14:58):
下面是预紧力矩的经验公式:
预紧力矩  Mt=K×P0×d×0.001 N.m
        K:拧紧力系数(表面粗糙度越大,K值越大) d:螺纹公称直径
        P0:预紧力

补充内容 (2017-8-24 14:58):
上面公式可以看出在扭矩不变的情况下通过一定方式减小摩擦力,可以提高我们所需要的预紧力。但是摩擦力的存在也会有一定的防松效果,所以螺栓螺母与被连接表面的摩擦力也要适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矩衰减并不等于会松动,即使不振动的情况也会有衰减的现象,螺栓松动的根本原因是在振动或冲击情况下,螺 ...

嗯,我之前看了下,想了想,觉得根本还是摩擦力。就是螺纹之间摩擦力将螺纹紧固住,一圈一圈的螺纹增大了接触面积,螺纹表面处理可调整摩擦系数,力矩大对应的就是压力变大从而增加摩擦力,这样就有足够的摩擦力将螺纹紧固住了。但是材质不同强度也不同,就是要找到增大其摩擦力但是又不到破坏其强度的那一点。实际使用有的时候不好拧就加润滑油就是减少了摩擦系数。大侠说的不错,松动基本都是震动引起的,所以再用螺纹锁固胶和弹垫之类,防止震动瞬间摩擦力的缺失造成松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扭矩衰减并不等于会松动,即使不振动的情况也会有衰减的现象,螺栓松动的根本原因是在振动或冲击情况下,螺 ...

看到朋友的logo,想起一位大侠!

网友C:
既然选择了不锈钢材质,就要有个预期,那就是紧固力不会强过高强螺栓,所以防松,就用弹垫就可以啦。紧固胶没有问题,如果要经常拆卸,就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选择了不锈钢材质,就要有个预期,那就是紧固力不会强过高强螺栓,所以防松,就用弹垫就可以啦。紧固胶 ...

我能说用不锈钢就为了防锈和美观么。。。应为要户外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朋友的logo,想起一位大侠!

貌似有印象。。不过转的圈没这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能说用不锈钢就为了防锈和美观么。。。应为要户外作业

可以啊,设计的考量因素;功能,实现的可能,美观,防锈等,不冲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朋友的logo,想起一位大侠!

没错,我就是那位大虾

的小号,,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扭矩衰减并不等于会松动,即使不振动的情况也会有衰减的现象,螺栓松动的根本原因是在振动或冲击情况下,螺 ...

一般情况下螺栓在拧紧过程中所施加的扭矩有90%是用来克服摩擦力的,只有10%的预紧力(夹紧力)是我们所需要的,预紧力越大,被连接件连接更可靠,但是过高的预紧力也可能会导致螺栓的塑性变形甚至断裂等失效风险,所以设计过程中要选择合适的预紧力矩。
下面是预紧力矩的经验公式:
预紧力矩  Mt=K×P0×d×0.001 N.m
        K:拧紧力系数(表面粗糙度越大,K值越大) d:螺纹公称直径
        P0:预紧力
由上面公式可以看出在扭矩不变的情况下通过一定方式减小摩擦力,可以提高我们所需要的预紧力。但是摩擦力的存在也会有一定的防松效果,所以螺栓螺母与被连接表面的摩擦力也要适当。

网友(点评):
P0:预紧力怎么定,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2018-12-14):
引用 楼主:
嗯,我之前看了下,想了想,觉得根本还是摩擦力。就是螺纹之间摩擦力将螺纹紧固住,一圈一圈的螺纹增大了 ...

预紧力不是越大越好,螺栓的承载力与预紧力和工作载荷都有关系。如果预紧力都和屈服值差不多了。工作时再加上工作载荷就要出问题了。还有均载的问题。建议看下机械设计教程,有专门讲螺栓受力的内容。

网友:
你这问题搞得我有点乱?

先说扭矩,你这扭矩多少并不是因为防松,而是因为装配公差或者此处的受力要求而要求的!例如安装发动机曲轴时,滑动轴承上盖的安装螺栓就必须要拧到多少力矩!(怎么计算这个地方需要打多少力矩,我真的不会计算,我们用的图纸,装配工艺卡片等都是德国人滴~~惭愧啊,培训的时候我问过,他们也不说,估计也不知道怎么算,除非找到当时设计发动机的这些人,编制装配工艺卡片的这些人!)
你说的应该是螺栓最大抵抗的力矩(防止拧断),这个问题查手册应该可以计算出来,无非就是抗扭力了,与材料和螺栓直径有关了。嗯,这个做设计可以算一下,到底用多粗的螺栓,我也做过设计,这些东西都是估计的。。。呵呵呵,从来没计算过。

然后说防松,一般用力矩扳手安装的螺栓都需要进行防松,你说的乐泰厌氧胶就比较常见!

还有一些装配精度不高,但是震动较大的地方,直接用防松螺母或者防松垫片(弹垫就是为了防松,但比弹垫强多了)就可以了!放松螺母也有好多种,可自行百度!

呵呵呵。。。。见过飞轮上的防松大螺母吗?直接插上销钉,甚至穿入钢丝,用钢丝缠上一圈就不会松动了!

网友:
有现成的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