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结构运行不畅,如何调试

楼主(2017-08-24):
下面是经典的机械结构,但一直运行不畅,有噪音,请大神帮忙想想办法,怎么调试?怎么在设计时就保证精度?

网友A:
就两点:

1、丝杆与线轨平行,2、电机主轴与丝杆同心

有问题说明加工精度或装配不到位,

加工的问题可以用装配来修正,

不是难事,慢慢调吧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过,加工和装配上要下功夫,噪声大涂润滑脂也不行,就是定位没调好,当初直接把丝杠给干断了,后来我想着在固定板上开一条长定位槽,加工的时候一刀下来,感觉比用螺纹定位好一些,不过没改,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两点:

1、丝杆与线轨平行,2、电机主轴与丝杆同心

谢谢,理论上是这样,但能不能详细点,比如需要什么工具测量,什么情况才算是丝杆和导轨平行了,就是具体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过,加工和装配上要下功夫,噪声大涂润滑脂也不行,就是定位没调好,当初直接把丝杠给干断了 ...

谢谢,调试是个细致活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理论上是这样,但能不能详细点,比如需要什么工具测量,什么情况才算是丝杆和导轨平行了,就是具体 ...

设计时没法保证,基本都是靠调出来的

平行用什么工具?打表啊
至于同心那个问题,看你选的联轴器好像是刚性的,容易不同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理论上是这样,但能不能详细点,比如需要什么工具测量,什么情况才算是丝杆和导轨平行了,就是具体 ...

线轨安装基准面与丝杆轴承座安装基准面是否共面?

一般线轨会加工一条直槽作为线轨安装的第二基准,不知是否有?
螺母安装座是否加工滑块安装基准面?

如果都有,那先安装好线轨,再以线轨定丝杆,

轴承座与丝杆装配,螺母与滑块固定并移至一侧,

靠螺母一侧轴承座固定,移动螺母至另一侧,

再固定另一侧轴承座,

来回试几次,确保螺母与滑块连接后高度与丝杆距线轨距离匹配,

最后调节电机与丝杆同心

大致如此,如有不对之处,请指正

网友D:
1.首先选用弹性联轴器,减小伺服电机与丝杠同心度误差;
2.前后轴承座如果有加工能力在坐标镗床上一次加工出轴承安装孔,另外轴承座底部增加调整垫,便于保证丝杠螺母座与前后轴承座同心度;
3.线规与丝杠平行可用磁座杠杆表吸在丝杠螺母座上打线规的上表面及侧面,保证平行度小于0.02/100mm;
4.噪音问题,是否丝杠选用了高负载丝杠,现在低负载运行,要么就是丝杠本身质量不好。装配好后丝杠最好加上防尘罩及润滑。
以上经验,有错误请大家指教

网友:
自己找本样本,看看打前后轴承座高低点,打螺母侧母线,打联轴器跳动

网友E:
用这货打一下丝杆和导轨的两个平行度,电机主轴和丝杆的同轴度

网友F:
先手动把螺帽拨到两头,看看是不是到两头相对比中间紧,是这样就垫下丝杆座;如果丝杆手动拨的很顺但就是有声音,我个人认为是丝杆的问题。前几年也是做过同样的,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后来我看THK前后固定座是从两头侧面锁螺丝而不是直接把底座锁底板,照那样改了下效果还是不错的;如果从测量尺寸找原因,给我量的话我基本上是量不准的,我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哈哈说的不好憋喷

网友G:
跟十天前的那个帖子几乎一样,就是这样一个经典结构,对于很多小厂来说,根本就不合理

网友:
你这联轴器要求就高,在设计时如果你的设计或加工精度不够就多想其他办法避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这货打一下丝杆和导轨的两个平行度,电机主轴和丝杆的同轴度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时没法保证,基本都是靠调出来的

平行用什么工具?打表啊

联轴器是弹性的,这种丝杆和导轨平行怎么打表,没打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跟十天前的那个帖子几乎一样,就是这样一个经典结构,对于很多小厂来说,根本就不合理

不好这么巧把,怎么不合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手动把螺帽拨到两头,看看是不是到两头相对比中间紧,是这样就垫下丝杆座;如果丝杆手动拨的很顺但就是有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过,加工和装配上要下功夫,噪声大涂润滑脂也不行,就是定位没调好,当初直接把丝杠给干断了 ...

长定位缝是定位导轨的吧,导轨下方倒是有个槽,但突起一条线不好加工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长定位缝是定位导轨的吧,导轨下方倒是有个槽,但突起一条线不好加工吧?

就那个地方吗,是个半圆,怎么利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这么巧把,怎么不合理了?

见这个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49019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定位缝是定位导轨的吧,导轨下方倒是有个槽,但突起一条线不好加工吧?

我意思是自己再开一个定位槽,不过要求平行度,槽开偏了还不如不开,这种加工精度要保证,就是当初我的一个设想。后来要求加工和装配的精度后没问题了就没改结构,也就没试。这个其实允许一定的偏差的不要太大就好。用卡尺都能卡一下边距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1.首先选用弹性联轴器,减小伺服电机与丝杠同心度误差;
2.前后轴承座如果有加工能力在坐标镗床上一次加工 ...

请问一下, 选择高负载的丝杆在低负载情况下运行就会出现噪音?  谢谢

网友:
从设计的角度看,还用很多地方可以改进。

网友:
高度仪 水平仪用一个卡尺练一下

网友:
最主要的是绿色安装体的安装精度,安装面整体铣出,保证精度,丝杠和线轨都按安装体打表调整。

网友H:
从图上估计,你的导轨大约400长。
1.导轨不太长不至于变形。可以不动了。
2.拆掉电机,先调导轨丝杠的平行。
3.松掉两端的轴承座固定螺钉。拧松即可,带一点点劲儿,别取下。
4.手动来回拉动丝杠母至顺畅,这样丝杠和导轨在水平方向上就自身找平行了。
5.拧紧两端轴承座,再来回拉动丝杠母。如果变紧了,说明高低方向不平行。可以试着垫不同厚度的纸,重复上述过程,直至顺畅。
6.丝杠母的安装面如果跟导轨不垂直,也会有噪音。可以把四个螺钉送掉,然后分别单独拧紧一个,来试验。找到最顺畅的那种紧固方式。其他三颗螺钉不要拧太死。
7,最后调电机。送掉电机座的四颗螺钉。装联轴器以前,正常会用工装连接丝杠轴和电机轴。在电机和丝杠同心的状态下,紧固电机座螺钉,这样就保证电机座相对于丝杠不是扭曲的。
8.如果没有专用工装,把电机和联轴器装上以后,送掉电机座的螺钉。拉动丝杠母多次,让电机座自适应找正。锁紧电机座。
9.如果锁紧电机座后运转变紧了,那就是电机座高低的问题了。还是可以垫图纸,或者电容纸来调节。
10.您没说轴承的用法。要保证一端固定好,不能左右窜动。另一端浮动安装。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26楼的说的很好。
最好能有塞尺和百分表辅助。
采购精密垫片。或者用易拉罐,我都是用易拉罐,剪开之后当作垫片,一般0.3mm左右,用千分尺测量好厚度,根据塞尺或者百分表的数据适当的塞入垫片。一般两三次就能成功。
前提还是加工精度,精度。装配前测量好各个零件的实际尺寸与图纸的偏差,做好记录。装配时有意识的补偿。这样就能省很多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两点:

1、丝杆与线轨平行,2、电机主轴与丝杆同心

线轨必须校直,不然与丝杆平行也是弯的就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图上估计,你的导轨大约400长。
1.导轨不太长不至于变形。可以不动了。
2.拆掉电机,先调导轨丝杠的平 ...

最终找到的原因是丝杆固定端的锁紧螺母过紧,我当时怕锁不紧会轴向窜到,没想到太紧了阻力很大,用多大力锁紧有参考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找到的原因是丝杆固定端的锁紧螺母过紧,我当时怕锁不紧会轴向窜到,没想到太紧了阻力很大,用多大力 ...

精度不够,精度够了,你螺丝拧断都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理论上是这样,但能不能详细点,比如需要什么工具测量,什么情况才算是丝杆和导轨平行了,就是具体 ...

把千分表用磁力座安装在滑块上试试

网友I:
1,工件的加工精度
2,联轴器的选用
3,丝杆的支撑方式
4.装配不到位
5.丝杆支撑座有定位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找到的原因是丝杆固定端的锁紧螺母过紧,我当时怕锁不紧会轴向窜到,没想到太紧了阻力很大,用多大力 ...

估计你用的是一对儿角接触球轴承。如果两个轴承之间没有隔圈,怀疑你选的可能就不是配对的轴承。如果你在两个轴承之间加了隔圈,那么这两个隔圈要配磨的。我需要知道你这两个轴承是怎么装的。

网友:
1、绿色的结构件不知道是如何加工,精度如何;2、各个零件之间没看见定位用的台阶、或者工装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1,工件的加工精度
2,联轴器的选用
3,丝杆的支撑方式

联轴器是弹性的,但丝杠的支撑端没有任何定位,丝杠和深沟球轴承可以轴向自由窜动

网友:
丝杆只是起传动作用,不能起支撑,支撑
需要有专用导向装置

网友:
装配精度达不到吧

网友(2017-10-17):
指定基准,一侧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