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弹簧的使用寿命一定比扭力弹簧长吗?

楼主(2017-08-24):
       非机械人士,请问,在一个装置机构中,既可以设计成用压缩弹簧,也可设计成用扭力(torsion)弹簧,如果使用次数都是一定的(比如100万次),那么,是否扭力弹簧的寿命就会少于压缩弹簧的寿命?
       谢谢。

网友A:
根据实际使用经验,扭簧更容易疲劳/断掉
国内做标准件的供应商的弹簧钢没那么好

还有个问题是换扭簧比较麻烦,毕竟卡在轴中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实际使用经验,扭簧更容易疲劳/断掉
国内做标准件的供应商的弹簧钢没那么好

谢谢。要是要求供应商用好一点的钢材的话,那么扭力弹簧的寿命就会提高吧。

网友:
这个考量的是装配便利,制造成本吧,还有设计的功能和空间,我觉得扭力簧更有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要是要求供应商用好一点的钢材的话,那么扭力弹簧的寿命就会提高吧。

要求供应商用好一点的钢材这个,你没法判断,他们到底有没用好一点!
好一点是什么概念?

大一点名气的供应商倒是有,像力司百灵弹簧,misumi也找他们做弹簧的

如果非得限制在你已有的供应商里面选,我们以前也有类似经验,就是仿照实际节拍/时间间隔,用2个气缸反复的打开一个盖子
当扭簧不行了,盖子弹不上来,有另外一个传感器感应,此时通过计数器能测出弹簧的寿命

以上我们在实验室里做的,成本很低,做起来也非常快,就是花点时间等结果
由于这个反复的测试是持续的,强度比实际还要大,一般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看出结果,从而比较不同扭簧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供应商用好一点的钢材这个,你没法判断,他们到底有没用好一点!
好一点是什么概念?

谢谢您的建议。我原先以为要求他们用好的钢材,他们就会用的。

网友:
弹簧这个事,有要求,还是找大厂家。

网友:
扭簧的确不好装配,有的需要专用工具来装配。但汽车上的离合,刹车也好像是扭簧。说明扭簧的寿命也不低。

网友:
弹簧的寿命是设计者要考虑的主要指标,关系到选材及应力比,就是材料许用应力与最大工作应力的比值。一般压簧比扭簧工作可靠,因为形状简单。常见的比如气门黄、悬架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