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化学镍的脆性

楼主(2017-08-24):
最近在看王学武的《金属表面处理技术》
看到化学镍的部分有一些问题:

这两句话感觉有点矛盾,一会儿说脆性大,一会儿说耐折弯,在钢和铁两种基体上差别这么大吗?
印象中化学镍的塑性应该很好的。
请大家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以前我们镀锌钴镍的螺栓就是应为去氢脆时间不够断了。

网友(点评):
螺栓去氢居然没有被重视,这个电镀厂严重失职

网友A:
两个其实说的不是同一个事情

第一个说的是化学镍自身的脆性,这个脆性其实不是内应力导致的,是以为化学镍的硬度决定的,一般化学镍没有热处理之前的硬度在300-500HV(更高的我没见过),硬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在变形的过程中出现裂纹是正常的(在显微镜下)

第二个说的化学镍和金属的结合力,这个在反复弯折过程中没有出现裂纹/脱落是正常的,这也是镀层附着力最重要的测试方法之一(比百格测试要严格很多),但是这个观察是目视观察的,所以不容易观察到微裂纹

书上描述的不够清晰,我猜测这本书作者只挂了个名字,不是他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其实说的不是同一个事情

第一个说的是化学镍自身的脆性,这个脆性其实不是内应力导致的,是以为化学 ...

666,天下文章一大抄,我抄你,你抄他,抄的不知所谓。实践出真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666,天下文章一大抄,我抄你,你抄他,抄的不知所谓。实践出真知!

建议你不要读这种笼统的表面处理技术,

单独的针对电镀,阳极等等不同的工艺看不同的专业方向的数

这种笼统的书都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说的都是大概,网上随便搜搜都有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不要读这种笼统的表面处理技术,

单独的针对电镀,阳极等等不同的工艺看不同的专业方向的数

我先大概了解一下,工作中不至于被忽悠,后续会在专门针对工作中常用的表处看专门的书,大神有推荐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先大概了解一下,工作中不至于被忽悠,后续会在专门针对工作中常用的表处看专门的书,大神有推荐的吗

我只有一本电镀手册

网友B:
其实可以根据功能进行调整,比如说高磷就可以做到拆弯不断..我们的文献都经常有些是假的。比如说,有些说高磷硬度高,有些说高磷硬度低,如果只看文献你相信哪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根据功能进行调整,比如说高磷就可以做到拆弯不断..我们的文献都经常有些是假的。比如说,有些说高 ...

😧我正想问呢,我们的东西是图片这样的,黑色的是软管,和它装在一起的接头要铆压上去,我们原来的表面处理都是发黑和镀白锌,档次太低,想问问镀化学镍铆压了会不会脱落啊,或者推荐个表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一本电镀手册

达神也帮我看看我上面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正想问呢,我们的东西是图片这样的,黑色的是软管,和它装在一起的接头要铆压上去,我们原来 ...

什么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的

白色的镀的白锌,黑的是发黑的,材料都是45#钢,小的铆下去单边0.25mm,小的铆下去单边0.5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白色的镀的白锌,黑的是发黑的,材料都是45#钢,小的铆下去单边0.25mm,小的铆下去单边0.5mm

因为已经电镀过,看不出来是车削的还是冷镦的,如果是冷镦的,外圆是都有经过无心磨

这个表面处理其实不合适做出来高档效果。。因为滚镀对你来说最便宜,几块钱一公斤,发黑甚至2块钱都不要

要选择高档的外观,就是挂镀,这样外观的效果看起来清澈透亮

如果还是滚镀,建议你做的喷砂处理,然后滚镀镍(光泽做低一点,不要很亮,有缎面效果最好),做成哑光效果的,这样成本预计会多几块钱一公斤,可以试试看(一个半光效果比较漂亮,第二个,半光效果镀镍的脆性低,在铆接的时候不会发生镍层开裂和脱落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已经电镀过,看不出来是车削的还是冷镦的,如果是冷镦的,外圆是都有经过无心磨

这个表面处理其实 ...

是车的,您说的镀镍是化学镍吗

网友:
版主专业。

呵呵。要做好看的方法其实满多,关键还是成本和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车的,您说的镀镍是化学镍吗

不,电镀镍,外观会比化学镍漂亮一些

而且电镀镍(挂镀)中根据光亮剂的差别,也有黑亮型和白亮型的,推荐你这种使用白亮型的,光泽剂尽量少加

滚镀镍没有区分,但是不要用抵挡的那种快速出光型的,会比较丑(在你这种产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