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半自动立式端面磨床

楼主(2017-08-24):
大家好,我做了一台小机器,用来磨陶瓷的内孔底部,内孔底部直径30mm,采用凸轮分割器带动转盘旋转,工件由微型电机带动自转,主轴磨削由雕刻机主轴24000转带动直径20mm的金刚石磨头进行加工,进给由气缸+液压阻尼器来控制进给,现在发现加工出来的表面平面度和光洁度,达不到要求,请教各位朋友是否有遇到相关问题?

如图是两用的工装,即可装夹工件磨外平面和内平面,有一张图是原本设想用抽真空的方法来实现自动夹紧,后来觉得不可行,就改为手动夹紧,试机发现效果不理想,对工件自转的底座进行打表,有0.05的平面跳动

网友A:
是不是进给的原因,能不能采用丝杆进给

网友:
DIY还行,上精度就呵呵了。

网友B:
不是随便一搞就是高大上,高精度机械是设计、制造、安装等环节的有效把控下实现的。

网友C:
是不是气缸进给的原因,气体有压缩性,受力会有微小的回弹

网友D:
主轴进给用丝杆比较准确。
另外目测你的旋转台是悬空的,主轴进给产生垂直方向受力和产生振动。
最关键的是振动,高速磨削主轴是买的应该问题不大,工装夹具旋转不能有较大跳动,也要保证工装夹具结构的强度。
建议1、用千分表检测一下主轴在磨削工作时振动情况,看表有无振动跳动。2、旋转台在磨削工位增加支撑点。
3、夹具与碗接触点或面增加柔性夹持,橡胶、硅胶对减振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进给用丝杆比较准确。
另外目测你的旋转台是悬空的,主轴进给产生垂直方向受力和产生振动。
最关键的 ...

现在磨出来,出现中间比较底,两外边比较高,磨好后旋转工件打表,圆周的跳动还行,基本能达到1丝以内,现在不好打表,测量它的平面度,磨头的平面修整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进给的原因,能不能采用丝杆进给

当时做的时候,主要考虑制造成本的问题,如果只是考虑进给的话,也是有方案的,在不采用丝杆加伺服的情况下,采用凸轮结构,可以控制微量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气缸进给的原因,气体有压缩性,受力会有微小的回弹

是的,原则上用气缸的稳定性肯定比较差,用液压油缸会比较好,都是出于成本考虑,一切从最简单的结构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随便一搞就是高大上,高精度机械是设计、制造、安装等环节的有效把控下实现的。

兄弟评价的是,农民工只能这样小打小闹,不小心出来丢人了

网友E:
看来你对加工设备不是很了解,最好看看大连机床厂编的组合机床设计。看你这个设备样子应该是不想花很多钱又想做个高精度的设备,其实用来机加工的设备,进给要用液压滑台或伺服滑台,要用硬轨,即矩形导轨,(钻孔可用自进给动力头),转台也是液压或伺服转台,旋转夹具的轴承要能预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对加工设备不是很了解,最好看看大连机床厂编的组合机床设计。看你这个设备样子应该是不想花很多钱又 ...

旋转夹具采用一对角接触轴承,圆螺母预紧,旋转夹具现在自动的速度不快,一分钟才70转,小磨头进给量小,用直线导轨应该能满足

网友F:
垂直方向的进给估计没刚度

网友:
1.凸轮分割器的刚性不足,可以在转盘下面的磨削位置增加刚性平面支撑。
2.既然两个魔头,可以选用不同粒径的砂轮,一个粗磨,一个精磨。
3.换碗状砂轮试试,没准儿冷却效果好,效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垂直方向的进给估计没刚度

有可能,明天打表看一下轴向跳动,看需要再换掉液压阻尼器,更方式控制进给

网友(点评):
要解决磨头跳动与振动问题!

网友:
感觉很好了

网友:
对于你这么小的磨头,平面度其实是其次的。表面光洁度,跟你的设备结构,抛光的砂轮材质的选择其他因素都有影响。设备刚性时候达到要求,楼主导轨用两个滑块,可以用四个增加支撑受力点,抛光可以选择两道或者的三道工序,先粗,后精

网友:
會中央低…有否想過是另一端平面度問題?

況且…平面上當檯面…做陀螺運動…久而久之都會被離心力給消磨了
(先是工件…再來是檯面…)

网友G:
你要不要试试钻床,,随便什么钻床..换个金刚石磨头.就可以搞你说的这种活了

然后光洁度不好.和金刚石磨头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要不要试试钻床,,随便什么钻床..换个金刚石磨头.就可以搞你说的这种活了

然后光洁度不好.和金刚石磨头 ...

你好,试过了,最早的气候就是用台钻磨的,最高转速是4000多转,当时磨起来,觉得做台专机应该能实现的,这几天重新调整一下,机器应该问题不大,就是效率不高

网友(2018-01-16):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