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剥线求助

楼主(2017-08-24):
150或120平方的电缆剥线求助,下图是人工剥的,铜上痕迹较明显,这么大规格的剥线钳好像没有吧?请各位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
量大就做设备剥,量小电工搞定就完了,不明白问题卡在哪里呢?

网友(点评):
非标产品 ,电工认为这点划痕很正常,设计部门可能认为使用的工具不行,我是想问有没有能剥这么大规格的剥线钳

网友:
打火机,不行就换个大号的打火机……

网友(点评):
再不行就再点火一次,一次不行来二次

网友(点评):
镶副金牙不知道能不能咬得动

网友(点评):
直接让老鼠咬得了

网友:
都有专用工具的,质量和效率都很高的。楼主的一看就是土电工,方法不对

网友:
有剥线钳2,3百块钱。这个线不算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