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路布置,气管螺纹和功牙牙长如何确定?

楼主(2017-08-24):
       比如主气管是6分管,要与一个三通连接。那么几分管就功几分的螺纹是吗?6分管就功G3/4"的管螺纹吗?螺纹长度怎么确定呢?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最长11.3mm.最短7.7mm。

网友A:
具体都是有规定的,但大家也难记住它,这样你只要记住一个6-7牙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都是有规定的,但大家也难记住它,这样你只要记住一个6-7牙就可以了。

是6-7个牙 然后根据螺距算有效的螺纹长度 是这样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都是有规定的,但大家也难记住它,这样你只要记住一个6-7牙就可以了。

再请教一下 一般流水线上布置的气路,用的气管是不都是55°非密封管螺纹的,也就是G多少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