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对轴承安装使用的影响

楼主(2017-08-24):
粗糙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摩擦系数和磨损问题上。
粗糙度较大,尖锐凸峰比较多,在高载荷下,容易刺破油膜,使得油膜的稳定性差,同时微观缺陷往往引起金属间的直接接触,产生更大的粘着力,因此磨损量增加。对于粗糙度大的表面,润滑不充分时,金属与金属间的磨损势必较多。
润滑状态下,对于粗糙度小的表面,接触的微凸峰数目多,单个凸峰受力小,对油膜的破坏作用小,利于油膜形成和保持,油膜分布均匀,受力均匀。此外,由于油膜的存在,微凸体分子之间的作用力也较弱,因此,摩擦副发生粘着磨损的可能性降低。
不过,微凸体波度增大,微凸体之间储存润滑剂的空间就增大,使得表面储油能力增强。
所以这个滑动轴承和支撑轴的粗糙度需要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不能太大又不能过小。

楼主:
总之,这个中滑动轴承,粗糙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需要找一个理想的数值,可是很多企业都没有这种钻研精神了

网友A:
钻研精神是好的。话说回头,对你是新问题,新发现,对轴承技术来说,至少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了定论的。还在钻研这类问题,只能说明技术传承断代了:“创新”了的教材不再写这些老套内容了;学历越来越高的教授们不屑讲授这些知识了(其实他们自己也未必还记得有这些个知识);有了网络,大部头的手册没人有耐心去翻了;有了电脑,工厂里的老图纸、工艺文件早就当成废纸烧了、卖了,改制的老国企,看中的都是硬资产,看中那些技术资产的人,在改制中不会有支配地位;老师傅们老了、退了,懒的再去带那些自我感觉越来越NB的徒弟了,带着一肚子技术跳舞、钓鱼、暴走去了……。于是很多曾经不是问题的问题逐渐成为了问题,甚至不知不觉中发展成严重问题。于是在某一天,被一些有心的新人发现,被当成了新问题。

网友(点评):
总结精辟到位

网友:
说空话没好处。贡献些许资料,一来为前面的观点做个佐证,二来给喜欢钻研的提供一个思路——遇到问题先去查资料,古人云: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说的就是这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研精神是好的。话说回头,对你是新问题,新发现,对轴承技术来说,至少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了定论的。还在钻 ...